磁场传感器LIS2MDL的MakeCode驱动

楼主:
演示程序https://makecode.microbit.org/_X1qKJtVXWeJr
扩展网址https://github.com/makecode-extensions/LIS2MDL

网友:
磁场检测,仿照makecode中的方式,将传感器数据封装到一个函数中,通过参数进行检测

网友:
从寄存器中读取的磁场数据,并不是实际磁场的强度,需要经过转换才是实际的数值。根据数据手册中表3的方法,可以计算出磁场强度(mG),最后在换算成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