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使用问题及解决方案

楼主:
1. 当使用CCS编译时出现类似

“XXXX line ???:warning: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 ?”错误提示,怎么办?

答:程序做好后,用CCS编译经常报这样的警告!此警告系因TI CCS编译器系统中文件是一空行结尾的,即你的程序最后一个字符后应有两个回车。而编译时仅在你的文件尾处找到了一个回车。不过一般情况下你可以不理会它,很少因为这样造成程序不能正常运行的。当然作为一个程序员的精神就是补充程序中另一个回车。

2. 在CCS下,OUT文件加载时提示“Data verification failed...”的原因?

答:Link的CMD文件分配的地址同GEL或设置的有效地址空间不符。中断向量定位处或其它代码、数据段定位处,没有RAM,无法加载OUT文件。解决方法:

1) 如果目标系统的实际情况是在相应位置确实没有RAM,则需要调整Link的CMD文件,使得定位段处有RAM。

2)        调事GEL文件中的Memory Map,调整存储器设置,使得相应的RAM区有效。大部分使用TI Gel文件夹中的gel文件的程序大多存在此问题。

3. VC的库能否在CCS中调用?

答: VC下的库不能在CCS下使用。因为大多数的VC库都是MFC的库或者调用了Windows操作系统函数的库。

4. DSP在仿真时,系统提示“Warning! No valid program……”?

答:DSP的仿真与主机上比如说VC环境下的软件调试不太一样,主机上调试是程序本身就在主机上执行,所以不需要加载程序。而调试DSP程序时,DSP RAM中本身不含代码,代码需要加载到DSP上去才能执行。加载程序的方法是Program——>Load Program…。

5. 烧写Flash 时提示出错:

data verificatio failed at adress ???,

please verify targe memory and memory map!

答:此问题同问题4,可以按照问题4的方法解决,或是在烧写之前先做一次Debug——>Reset 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