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学习LPC1768库函数】之按键实验

楼主:
按键实验,本质上就是操作Lpc1768的GPIO管脚,不过跟LED实验不同的是,按键实验是读取GPIO管脚值。从下图可以看出,当按键按下,P2.11管脚电平被拉低,由此可以知道,当读取指定GPIO管脚,电平值为低时候,按键按下。

/************************************************************************************************
函数名: KEY_Config(void)
函数功能:KEY初始化管脚配置
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KEY_Config(void){

         //第一步 使能GPIO时钟功率,只有使能了GPIO时钟功率,才能有效操作Gpio寄存器。
        Chip_GPIO_Init(LPC_GPIO);//打开GPIO时钟功率
        //第二步 设置GPIO为普通GPIO功能,关闭上下拉。
        Chip_IOCON_PinMux(LPC_IOCON, 2, 10, IOCON_MODE_INACT, IOCON_FUNC0);//设置P2.10为GPIO功能,关闭上下拉
        Chip_IOCON_PinMux(LPC_IOCON, 2, 11, IOCON_MODE_INACT, IOCON_FUNC0);
        Chip_IOCON_PinMux(LPC_IOCON, 2, 12, IOCON_MODE_INACT, IOCON_FUNC0);
        Chip_IOCON_PinMux(LPC_IOCON, 2, 25, IOCON_MODE_INACT, IOCON_FUNC0);
        Chip_IOCON_PinMux(LPC_IOCON, 2, 26, IOCON_MODE_INACT, IOCON_FUNC0);
        Chip_IOCON_PinMux(LPC_IOCON, 2, 27, IOCON_MODE_INACT, IOCON_FUNC0);
        Chip_IOCON_PinMux(LPC_IOCON, 2, 28, IOCON_MODE_INACT, IOCON_FUNC0);
        Chip_IOCON_PinMux(LPC_IOCON, 2, 29, IOCON_MODE_INACT, IOCON_FUNC0);
        //第三步  设置GPIO为输入模式,因为是要读取外部电路电平值。
        Chip_GPIO_SetPinDIR(LPC_GPIO,2, 10, false);//设置输入模式
        Chip_GPIO_SetPinDIR(LPC_GPIO,2, 11, false);//设置输入模式
        Chip_GPIO_SetPinDIR(LPC_GPIO,2, 12, false);//设置输入模式
       Chip_GPIO_SetPinDIR(LPC_GPIO,2, 25, false);//设置输入模式
       Chip_GPIO_SetPinDIR(LPC_GPIO,2, 26, false);//设置输入模式
        Chip_GPIO_SetPinDIR(LPC_GPIO,2, 27, false);//设置输入模式
        Chip_GPIO_SetPinDIR(LPC_GPIO,2,28, false);//设置输入模式
        Chip_GPIO_SetPinDIR(LPC_GPIO,2, 29, false);//设置输入模式
}

        // 读取指定端口电平值
        if(((Chip_GPIO_ReadValue(LPC_GPIO,2)>>11)&0x01)==0)//读取P2.11管脚电平值
       //  获取指定端口指定位的电平值
       if(Chip_GPIO_ReadPortBit(LPC_GPIO , 2, 11)==0)  //读取P2.11管脚电平值

       上述两个函数都是读取GPIO管脚电平值,Chip_GPIO_ReadValue函数是读整个指定端口的电平值,具体的那个位需要开发者计算 。    Chip_GPIO_ReadPortBit是读指定端口和指定位电平值。两个函数可以在不同的应用场合使用,如果开发者只有读取某个端口某位电平值,就可以用这个Chip_GPIO_ReadPortBit函数,如果需要读取指定端口就可以用这个Chip_GPIO_ReadValue函数。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cxmdz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芯片内部没有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