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极数方式近似计算幂函数

楼主:
因为MakeCode在计算幂函数时有问题,所以气压传感器的高度计算结果一直是0。今天MakeCode开发团队说是因为幂函数需要4K的程序空间而芯片空间不足,因此无法使用(https://github.com/microsoft/pxt-microbit/issues/2192#issuecomment-515120256)。因此就想是否可以使用其它方式计算。

计算高度的公式如下:

altitude = ((pow((101325 / pressure(Pa), 1/5.257) - 1.0) * (temperature(C) + 273.15)) / 0.0065

因为大气压的范围在860-1060hPa,所以可以将幂函数部分看成是 (1+x)^N,其中x接近于0,因此就可以用极数方式近似的计算出幂函数。

  • function apow(x: number, n: number): number {
  • let d = x - 1
  • return 1 + (n * d) + (n * (n - 1) * d * d) / 2
  • }

用这个方法做了一下简单的比较,计算出的高度数值误差很小。完整程序请参考:

https://github.com/makecode-extensions/LPS22

网友:
只用展开一级多项式时,计算误差较大,使用二级,一般的计算就差不多够用了,实在不行可以在多计算几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