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改造手机电池座充

楼主:
DIY&分享—GravityShare

手机电池座充是座式充电器的简称,是指把电池板放到上面充电,使用时很方便。

座充主要是针对一种或一类手机电池的特性而专门设计的充电器。

因此座充充电的效果会更好而且电池使用寿命也比万能充充电的寿命长。

但是随着只能手机的快速发展,电池座充已经慢慢被淘汰。

如果手头上的手机座与其直接报废不如将其改造成USB输出的电池充电器,这对于需要锂电池单独充电的场合来说是一个很有必要的充电设备。

这次我们来DIY改造一款手机电池专用座充:

P01  专用座充

G01  焊接

G02  测试

播放下面视频观看最直接的DIY过程:点击查看视频

V01 制作过程

详细图文部分↓

一、制作准备

1、效果图

将电池座充的触点式输出方式改变为USB接口输出的方式,这对于从USB取后对电池充电将有很大的方便性。

P02  成品效果图

2、材料工具准备

1、电池座充1个

2、USB母座1个

3、线材工具等等

P03  DIY主角

二、拆解过程分享

这款电池座充是自带USB电源输出端,电源插头处损坏而被替换成带线插头,底部有4颗螺丝卸下即可拆开外壳,打开盖子可以看到内部的结构和元件分布:

P04  内部结构

从顶层可以看到整流管、开关管、光耦、高频变压器USB母座以及其他电容电阻等元器件:

P05  顶层元件

侧面还可以看到有直插式的LED充电指示灯,另外里面的PCB板固定螺丝已有锈蚀迹象:

P06  LED充电指示灯

拆下螺丝可以看到底层PCB走线图,这款座充采用的是单面印刷电路板设计,底层焊接有贴片的电阻电容器件:

P07  底层走线

三、原理分析

1、原电路原理

这种手机充电器的原理大同小异,下面借网络的一张图来大概说说其工作原理:

P08  充电器原理图示(来自网络)

从上面的原理图示分析。220V交流输入,一端经过一个4007半波整流,另一端经过一个10欧的保护电阻后,由10uF电容滤波。13003为开关管用来控制原边绕组与电源之间的通、断,从而在次级绕组中产生感应电压。

采样线圈和下面的采样反馈电路主要作用是将输出电压稳定控制在需要的电压范围之类,保证输出的稳定性。右边的次级绕组,经二极管RF93整流,220uF电容滤波后输出6V的电压。

从拆解的电路元件分析可见这次拆解的这款手机电池座充是有两组次级输出绕组的,其中一组是电池充电的输出端而另一组作为USB电源输出端,另外这款座充是采用桥式整流以及光耦隔离采用反馈等这些都与上面的原理图有些差异,但是整体的工作原理差不多。

2、DIY原理

这次改装主要是用USB母座将原来的电池充电输出端代替,变成了两个USB输出,但是两个接口的功能不一样,一个适用于3.7V电池充电,另一个用做为5V电源设备电源供电。

P09  USB输出原理图示

四、DIY过程分享

拆开外壳之后,在有空位的位置开孔,用于安装和固定USB母座:

P10  USB母座

调整好位置之后将其安装进去:

P11  安装USB

侧面位置效果也很好,孔位大小非常合适:

P12  侧面效果

用导线焊接两个正负极的输出端到USB母座:

P13  焊接输出端

用热熔胶将USB母座加以固定,最后将盖子合上就完成了:

P14  上胶固定

五、成品欣赏

两个USB输出接口,其中一个是5.2V,另一个是4.2V:

P15  制作完成

为防止USB输出电压混淆,两个输出都贴上电压大小标签:

P16  USB输出

六、说在最后

经过这次的DIY制作,对于一个将近淘汰的手机USB座充又能够重新复活了,当你有单独的电池需要充电时,只需要用USB线将这里的充电输出端连接到电池就能进行充电了。

END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万有引力平台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这个动手能力不错啊,只是电源板好像是国内小厂出的要是有质更好的电源来改就完美了,点赞

网友:
早期的座充输出纹波一般都较大,最后这部分也改造一下。

网友:
动手能力很给力

不过现在的锂电池也非常娇贵,,,

好多电池都是充坏的

网友:
动手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