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直接冒烟

楼主:
按昨天的仿真做的板子,结果mos管直接冒烟了。

网友A:
此电路,用494的闭环不烧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用494的闭环不烧才怪

不是不是,我发错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用494的闭环不烧才怪

网友A:
我说对了吧,果然是用了494本身的闭环,我等你发这个贴子好几天了

网友A:
逻辑反了,用发射击驱动才行,上maychang在那个帖子里的二极管+三极管驱动

网友:
本来闭环是负反馈,C极只能驱P型管,E级只能驱'N型管,搞反了就成正反馈,内部三极管要么直通,要么截止,你不幸遇到了地一种情况。

网友B:
敢情在上一贴里面说那么多都是白说啊,你咋就听不进去呢。

网友:
参考一下这个图吧。

网友B:
这是加驱动ic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加驱动ic的图。

大手笔呀!请详细讲解一下Q1的电流路径
第二张图,用了maychang所说的靠谱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对了吧,果然是用了494本身的闭环,我等你发这个贴子好几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敢情在上一贴里面说那么多都是白说啊,你咋就听不进去呢。

我知道了,不好意思,自己就按照自己的想法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逻辑反了,用发射击驱动才行,上maychang在那个帖子里的二极管+三极管驱动

这次我用的二极管+三极管驱动,在发射极,仿真的时候最大电压才13v

网友:
请参照我给的图自己仿真试试,当然直接上pcb测试也可以,具体参数按照你的输出要求重新计算过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次我用的二极管+三极管驱动,在发射极,仿真的时候最大电压才13v

“仿真的时候最大电压才13v”

太正常了。三极管总有饱和压降,而该芯片内部输出三极管饱和压降又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仿真的时候最大电压才13v” 太正常了。三极管总有饱和压降,而该芯片内部输出三极管饱和 ...

我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呢

啥都不用干,13V就13V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呢

18楼PowerAnts说了:“啥都不用干,13V就13V罢”。13V已经够用了,稍微再小上两伏特也无妨。

网友:
能有啥问题,别总是把问题复杂化好吧。

网友: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

网友E:
Proteus这种货色的软件就别仿硬件了,尤其功率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E:
Proteus这种货色的软件就别仿硬件了,尤其功率电路

这是 5-77V输入,19V 20A输出的 地铁和动车电脑系统供电功率模块中的,储能电感, 输入输出滤波电容,主功率开关的电流有效值分析,用来进行器件的成本分配,黄金组合性价比才高。

逆仿真,知其然也!

很多功能电路,目前已经全面运用excel,实现输入产品输出参数,获得原始电路参数,适当调试即可。

网友:
很好很强大,改天我要专程过去现场学习一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 5-77V输入,19V 20A输出的 地铁和动车电脑系统供电功率模块中的,储能电感, 输入输出滤波电容,主功 ...

超级强悍,这不是知其然,是知其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