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04 驱动电路HO 没有波形

楼主:
PWM驱动电路,HO输出的是直流信号,没办法用占空比调整降压的幅度,各位大佬帮我看看我的电路接错了没有...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狗屎三号.ms14

电路

网友:
“帮我看看我的电路接错了没有...”

错误不止一处。

看电原理图,好像是要做个Boost电路(升压电路)。如果是这样,C3和C4绝对不能存在,必须拿掉(开路)。

R1和R4不能用10欧这么小,IR2104带不起这么大电流。

网友A:
自举电容C5似乎太大了。你仔细阅读过IR2104说明书没有?

负载10欧,太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举电容C5似乎太大了。你仔细阅读过IR2104说明书没有? 负载10欧,太重。

噢噢 好的我改改

网友:
我的这个是Buck电路,这个驱动电路实在不怎么会,弄了好久就是不能工作.....

网友A:
“我的这个是Buck电路,这个驱动电路实在不怎么会,弄了好久就是不能工作.....”

此图不是Buck电路,而是Boost电路。Buck电路在输入端斩波(用电子器件构成开关),然后用电感储能。Boost电路输入端就是一个电感(6楼图中L1),电子开关将其短路到地使其储能,电子开关关断时电感储能向输出端电容释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这个是Buck电路,这个驱动电路实在不怎么会,弄了好久就是不能工作.....” 此图不是B ...

我是按照这个电路设计的,但是做出来驱动电路不起作用...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驱动电路一直有问题,要么HO LO都是直流信号输出,要么LO有波形 HO是直流信号输出,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求助大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按照这个电路设计的,但是做出来驱动电路不起作用...

8楼电路是典型的Buck电路,输入(能量输入)在左边,输出在右边。你6搂电路,输入在右边(电池V2)。

网友:
不过。 发表于 2019-7-28 16:23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驱动电路一直有问题,要么HO LO都是直流信号输出,要么LO有波形 HO是直流信号输出, ...

同样,我也是驱动电路无论怎么改一直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按照这个电路设计的,但是做出来驱动电路不起作用...

8楼电路中,MOS管Q2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已经有了续流二极管D1,为什么还要并联上一个MOS管?不明白此电路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8楼电路是典型的Buck电路,输入(能量输入)在左边,输出在右边。你6搂电路,输入在右边(电池V2)。

噢噢,这样啊,因为一开始我输入在左边的时候仿真有错误,我就放到了右边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按照这个电路设计的,但是做出来驱动电路不起作用...

你最好是说清楚想要干什么,实现什么目的,否则不大好说。

此帖发在“电子竞赛”栏目,是准备参加竞赛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是说清楚想要干什么,实现什么目的,否则不大好说。 此帖发在“电子竞赛”栏目,是准 ...

就是想要实现IR2104 驱动MOS管 能成功得使boost(buck)电路运行

网友:
不过。 发表于 2019-7-28 16:23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驱动电路一直有问题,要么HO LO都是直流信号输出,要么LO有波形 HO是直流信号输出, ...

同学,要是你解决了问题,记得跟我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想要实现IR2104 驱动MOS管 能成功得使boost(buck)电路运行

Boost的典型电路(使用二极管而非同步整流),不需要使用IR2104,PWM信号可以直接驱动MOS管。

Buck电路,如果使用P沟MOS管,也可以不使用IR2104。

一定要使用IR2104,那就不是驱动Buck电路或者Boost电路中的功率开关管了,纯粹就是为了使用IR2104。如此,建议先把“自举”功能搞清楚。而“自举”功能,建立在开关电源“开关”动作的基础上。

网友:
不过。 发表于 2019-7-28 16:23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驱动电路一直有问题,要么HO LO都是直流信号输出,要么LO有波形 HO是直流信号输出, ...

见17楼对楼主的回复。你先要把“自举”搞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17楼对楼主的回复。你先要把“自举”搞清楚。

噢噢 非常感谢!

网友:
不过,好帖,赞一个,顶楼主

网友:
IR2104 HO要有波形的话,必须接mos管通路,因为高端信号是由自举电容充电后提供的,所以必须要有通路,得接mos管构成通路才行,你现在的现象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