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听人说不要使用钽电容,为什么?

楼主:
经常听人说不要使用钽电容,但又没人说清楚为什么,百度搜的说法也很多,说是坏的时候,正负极会短路什么的,有没有人能说下,钽电容是不是真的不要用?直插还是贴片的?

网友:
不会用,没用过,道听途说最好不要用于是不敢用的居多

网友:
我工作是修理性质,经常遇到钽电容坏的,很多都是短路,其他电容坏的很少。而且我遇到的钽电容坏的都是用在电源滤波上,所以钽电容风险还是有的。年初和一家做电容的聊过,说他们已经有可以媲美瓷片电容的高质量钽电容,就是成本高很多。

网友:
钽电容的应用比其它电容相对更讲究些,加上价格比较高,现在很多应用场合也可以用其它更为廉价的电容替代,所以有些工程师怕掉坑,干脆不用了。懂得如何正确应用的话,该用就用。

有关钽电解的应用问题,有兴趣去翻翻老帖吧。

网友:
钽电容要选用合适耐压才行,

低频交流信号耦合大胆用,比如低频的信号如音频

网友:
钽电容的最大的问题是耐压低,其次是价格高。

网友:
再就是不要买到假货了,正常范围内用问题是不大的。

网友:
优点:ESR比电解电容小、容量大、耐高温、体积小、滤波效果好;缺点:主要是价格高、耐压小、电容失效容易着火,个人认为钽电容并不是完全不能使用,要看用什么地方,比如测试仪器仪表,精密设备,钽电容就是不二之选。

网友:
说一下个人使用感受,钽电容相比其他类型的电容精度较高,性能较好,但是一定要注意钽电容耐压值,如果超出耐压值或者正负极接反,钽电容将会爆炸,这个爆炸的威力来说是很猛的,比如在板子上的钽电容爆炸会四处迸溅,或者直接高温碳化,如果不需要器件十分精准的话,还是建议使用其他类型的电容。如果使用钽电容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

网友:
钽二氧化锰易燃易爆,钽聚合物很好用但是比较贵不好买。

网友:
使用相对比较便宜的钽二氧化锰电容时,电路耐压设计一般要降额50%以上才敢用吧?

网友:
以前在网上收集的一些关于钽(拼音:tǎn,我不喜欢听很多人念的dǎn)电容信息,仅供大家学习参考批判。

网友:
加多一篇,多点参考信息。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理解出来总结就是,耐压要选大一些,短路或反接可能会导致起火,以及成本较高,照这样看,确实不适合我使用

网友:
看看这个帖子介绍的钽电容

http://bbs.21dianyu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3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