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出问题了

楼主:
最近工程出问题了,改了程序以后,编译不对劲。

好像没改过程序一样,运行自然不对了。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确认修改的是这个工程的文件么?

是用的build整个工程是么?

可以试试把工程里,没用的文件删掉之后再编译生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认修改的是这个工程的文件么?   是用的build整个工程是么?   可以试试把工程里 ...

谢谢!是的。rebuild一下,然后再build就好了,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是的。rebuild一下,然后再build就好了,搞不懂

全编译,是整个工程都编译了,

增量式的编译,只有修改部分编译生成,

还有只编译不生成。

主要是背后的makefile的设置问题。平时可能没注意,我一般工程里放一个bat脚本,把中间没用的文件清掉,这样,每次大编译都是重新编译整个工程。。不过规模大的工程,最好用增量式的编译,,全编太慢了。。

网友B:
嗯嗯。不过我不会弄脚本。

网友C:
感觉你好像编辑了非当前工程的同名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好像编辑了非当前工程的同名文件

不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嗯。不过我不会弄脚本。

脚本一点都不复杂,就只用到一个命令del

然后把*.lst等等这类文件删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脚本一点都不复杂,就只用到一个命令del  然后把*.lst等等这类文件删掉就好了。

谢谢!我还是不会,你说的详细一点好吗?要不加QQ?

我的:41313261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脚本一点都不复杂,就只用到一个命令del  然后把*.lst等等这类文件删掉就好了。

谢谢!你能教我怎么弄脚本吗?我还是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能教我怎么弄脚本吗?我还是不会

我把文件发给你吧,直接放在工程目录里边,双击运行就可以。

一般只是用来减小空间的,程序不需要动了,只保留工程配置和hex固件即可,不影响程序下载。

删除MDK产生的过程文件.bat (436 Bytes, 下载次数: 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henbingjy 发表于 2019-7-29 13:57 谢谢!你能教我怎么弄脚本吗?我还是不会 我把文件发给你吧,直 ...

谢谢!运行不了。

太讨厌了,这个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运行不了。 太讨厌了,这个东西。

同样都是windows10.。我的没问题。

我把UAC权限开到最低了。。你看看你那个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样都是windows10.。我的没问题。 我把UAC权限开到最低了。。你看看你那个是不是这个问题

不是。

已经拉到最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 已经拉到最低了。

我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1、可以右键看一下属性,是不是提示来自Internet,被锁定之类的,可以选择解除锁定

2、右键管理员权限运行一下看看

3、bat文件用notepad打开,复制里边的内容,新建一个空的文本文档,把后缀名改为 .bat,然后复制的内容粘贴进去,保存,运行一下。

网友B:
谢谢!

1.你说的是看哪个属性啊?是那个脚本文件吗?

2.管理员权限也不行。

3.脚本一点击也出现那个讨厌的窗口。我真的无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1、可以右键看一下属性,是不是提示来自Internet,被锁定之类的,可以选择解除 ...

好啦,文件夹没放对。谢谢wsmysyn大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啦,文件夹没放对。谢谢wsmysyn大神!

文件夹没放对,放到哪里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文件夹没放对,放到哪里去了

一开始我放到OBJ文件夹和USER文件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1.你说的是看哪个属性啊?是那个脚本文件吗? 2.管理员权限也不行。 3.脚本一点击也出现那 ...

1、属性说的就是脚本文件的属性,

脚本一定要放到stm32工程的目录下,因为是删除通配符的文件,满足规则文件名的文件都会删除,且不需要确认,所以一定不能放在盘的根目录,一定要放在工程的目录下。

我忘了强调这个事情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我放到OBJ文件夹和USER文件夹。

哦,好吧,一般应该不会弹系统框的,,顶多是cmd窗口提示找不到某些文件而已

还好没放到其他目录,或者根目录,挺危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好吧,一般应该不会弹系统框的,,顶多是cmd窗口提示找不到某些文件而已   还好没放到其 ...

我看到你的脚本代码了,以后我也会做脚本了,哈哈,很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你的脚本代码了,以后我也会做脚本了,哈哈,很简单。

那里边没几个指令,

学习其他指令可以在cmd窗口输入help,就会把所有的cmd下支持的内置命令显示出来。上边列的命令都可以写到bat文件里,同样,也可以执行自定义指令,就是bat批处理调用其他黑窗口程序,传入参数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里边没几个指令, 学习其他指令可以在cmd窗口输入help,就会把所有的cmd下支持的内置命令显示出来。 ...

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