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实际电路与仿真差距过大

楼主:
这是仿真和实际电路,实际测出来只有17M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滤波器实际电路与仿真差距过大”

猜测是元件标称值与实际值相差太大。

网友B:
你选的这些器件的实际值与标称值相差很大

做滤波器最好不要用这种电容,用NPO电容还有其他的高性能电容

网友:
电容按好坏排序:聚苯乙烯电容、聚丙烯电容、聚四氟乙烯、银云母电容、NP0C0G)电容、聚碳酸酯电容、聚酯纤维电容和普通陶瓷电容。

不能采用钽电容,电解电容。

网友C:
1先从您的电路上来看,这种滤波器的模型应该是对称的才对,看你的电容值不是对称的。

2您的截止频率不对,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测试的,要阻抗匹配,你仿真的端口就是50欧姆。你测试的仪器也要50欧姆。

3我建议您把器件都焊在背面,这样便于调试。

4截止频率不对,有可能是您的色环电感有问题,有误差,330NH,频率在几十MHz,我建议用磁环,自己绕线,这样电感量自己可控、电容最好用贴片的,你这个瓷片的电容也可以,但是要有可调位置,所以建议您用板子的背面,便于调试,

5不是您仿真出来的什么样,做出来的就是什么样。要是仿真全能搞定,那调试工程师都失业了。。。。

这个很简单,不难,祝你好运。。。。

网友C:
还有,刚刚忘记说了,我看您用ADS仿真的,我建议您去村田网站下载个器件模型,然后用村田的 电容和电感去做仿真,这就很接近真是的结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波器实际电路与仿真差距过大” 猜测是元件标称值与实际值相差太大。

谢谢,换了器件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选的这些器件的实际值与标称值相差很大   做滤波器最好不要用这种电容,用NPO电容还有其他的 ...

谢谢,换了贴片电容后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先从您的电路上来看,这种滤波器的模型应该是对称的才对,看你的电容值不是对称的。 2您的截止频率不对 ...

好的,谢谢,学到了,祝你生活愉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刚刚忘记说了,我看您用ADS仿真的,我建议您去村田网站下载个器件模型,然后用村田的 电容和电感去做 ...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用 filter solution 设计滤波器,再用Multisim仿真,结果实物做出来的平坦度完全不行,电容电感都用瓷片的,在立创买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