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F4042 信号发生器】”高频失真测量

楼主:
开始之前先道个歉,这几天一直在外出差,所以这周的测试计划稍晚一些。

根据测试计划这周进行信号高频失真的测量。

先上一张实验设备连接图(图1)。

图1 实验连接图

首先对1路和2路的正弦信号进行测试,查看其最高频率40MHz信号(图2为第一路信号,图3为第二路信号)。

(a)第1路40MHz正弦信号

(b)示波器显示结果

图2 第一路40MHz正弦信号高频失真情况

(a)第2路40MHz正弦信号

(b)示波器显示结果

图2 第二路40MHz正弦信号高频失真情况

接下来对高频方波信号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如下图4,5,6,7所示。

图4 第一路10MHz方波信号

图5 第一路25MHz方波信号

图6 第二路10MHz方波信号

图7 第二路20MHz方波信号

从方波信号可以看出,这个信号源在10MHz左右还可以看做为方波信号,高于10MHz已经趋向于正弦信号。根据测试结果,方波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在12ns左右,所以对于一些高频应用应该考虑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影响。

对于信号的稳定度来说,这个信号源发出信号频率还是比较稳定的,信号的抖动度也较小。

谢谢大家!

网友A:
感觉,楼主在用矛和盾,用其矛刺其盾

网友:
这样测感觉不太准确,看高频不应该看时域,而应该使用频谱仪看频域,示波器主要是用来看总线等的,你要看信号质量一般得用频谱仪。

网友:
数据可以供参考。

频谱测则更准,比如2次谐波,3次谐波,这些都是失真参数,能测的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在用矛和盾,用其矛刺其盾

什么意思?不太能理解。。

网友:
感觉40MHz下正弦波失真蛮明显的,都有点像三角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