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人认识这是什么传感器吗?

楼主:
     这是在一台检测透明玻璃瓶有无缺陷的设备上拆下来的,红色的是LED灯,它会把光打进玻璃瓶里面,然后那个探头能检测到透过玻璃瓶的光度强弱。它的检测速度非常快,一条流水线上的玻璃瓶能不停的快速传走情况下正常检测。这台设备是外国进口的,国内问了好几家做传感器的公司,都不认识或者不做这种传感器的。请问论坛的各路大神有没有人认识这种传感器是什么牌子型号的?或者知道有类似功能的传感器?

网友A:
光电传感器的一种,具体哪种光电传感器,还有看具体使用原理和参数

漫反射式红外光电开关避障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电传感器的一种,具体哪种光电传感器,还有看具体使用原理和参数 漫反射式红外光电开关避障传感器?

主要是我也想买一款这种类似功能的,但是找不到哪个品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我也想买一款这种类似功能的,但是找不到哪个品牌

是一侧发射一侧接收吗
传感器拆开看看里边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一侧发射一侧接收吗 传感器拆开看看里边没

不能拆的,红色的LED灯向玻璃瓶发射光源,那个探头检测透过玻璃瓶的光源变化,从而分析玻璃瓶有没有裂纹、褶皱、污损。大概就知道这些

网友:
应该是光电传感器吧

网友A:
“红色的是LED灯”

把光打到瓶中,透过玻璃瓶的光度强弱,,

检测环境是个什么样的,密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色的是LED灯” 把光打到瓶中,透过玻璃瓶的光度强弱,, 检测环境是个什么样的,密闭 ...

对啊,密闭的环境,这个探头应该是对光强度很敏感的,如果玻璃有裂纹的话,它能检测到光折射的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啊,密闭的环境,这个探头应该是对光强度很敏感的,如果玻璃有裂纹的话,它能检测到光折射的不一样。

你看那个探头的输出是什么接口,有没有可能是CCD摄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那个探头的输出是什么接口,有没有可能是CCD摄像机?

不是

网友C:
看一下你那个传感器的接口,正常情况下用一个光电传感器接收发射管透过瓶子的光线检测整个瓶子应该会很难,因为屏子局部出现瑕疵对整体透过瓶子的光线影响不会很大,看是不是多个光电传感器阵列组成的。

如果可以还是建议你拆开看看,里边也许有型号,如果是特殊定制的你也可以根据里边的结构来仿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你那个传感器的接口,正常情况下用一个光电传感器接收发射管透过瓶子的光线检测整个瓶子应该会很难, ...

我估计检测方法是让瓶体旋转改变测量点的位置,根据固定的探头持续读出的光强曲线变化幅度来判断瓶体透光性是否均匀,不均匀的话就可能有瑕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检测方法是让瓶体旋转改变测量点的位置,根据固定的探头持续读出的光强曲线变化幅度来判断瓶体透光 ...

有这种可能,具体还需要楼主提供更多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你那个传感器的接口,正常情况下用一个光电传感器接收发射管透过瓶子的光线检测整个瓶子应该会很难, ...

对,是有很多传感器一起围着检测的

网友:
长知识,谢谢大家。

网友:
过光电传感器长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