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user库文件

楼主:
最近碰到一些端子,由于这些端子很容搞错,所以我按照指定BOM找到,但是发现里面库文件不好导入,有谁导入过吗?

网友:
需要把问题描述清楚大家才能帮你想,

Mouser库文件是从哪里得到的

用的什么软件导入的

这个库文件只有端子?

网友:
下载他提供的程序
和库文件
右下角任务栏点开
选择库文件
弹出网页
找到封装(有很多是空的不能下载)并下载
在压缩包里找到对应的封装
大概是这样具体记不清了

网友A:
其实就是这个Library Loader应用问题

网友:
需要什么封装,比如需要某个端子,就导入此端子的库,或单独打开此库,复制粘贴也可

没必要把所有库导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这个Library Loader应用问题

Mouser提供了很多元件的封装库,每种元件都包含了多种软件的库,但是AD没有直接提供。如果用AD画图,可以将eagle的库导入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