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MSP430FR5994,PWM控制一直执行不了

楼主:
如题。

#include<io430fr5994.h>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TA1CTL = TASSEL0 + TACLR;    //ACLK,清除TAR
    TA1CCR0 = 512 - 1;             //设置PWM周期
    TA1CCTL1 = OUTMOD_7;           //捕获/比较控制寄存器设置输出模式7
    TA1CCR1 = 384;                 //占空比384/512=0.75
    TA1CCTL2 = OUTMOD_7;           //捕获/比较控制寄存器设置输出模式7
    TA1CCR2 = 128;                 //占空比128/512=0.25

    P1DIR = BIT2;              //P1.2输出
    P1SEL1 = 0x00;              //P1.2为外设模块 TA1
    P1SEL0 = BIT2;
    P1OUT = BIT2;
    P2DIR = 0x01;              //P2.0输出
    P2SEL1 = 0x01;              //P2.0为外设模块 TA2
    TA1CTL |= MC_1;               //Timer_A控制寄存器设置为增计数模式

    LPM3;
}

感觉都是跟教程学的,但是真的不行

网友:
P1.2是TA1.1的,我觉得是自己一些基础设置错了,但是就是不清楚

网友:
 LPM3;下面加一句 while(1){;}试试

网友:
赞同楼上的说法,下面加一句 while(1){;}试试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怎么解决的啊? 我也不明白

网友:
你好,你有MSP430FR5994的视频教程吗

网友:
楼主您好!我也遇到类似问题,我用开发板是MSP430D5529LP,想输出一路PWM,P1.4就是TA0.3。但是一直没波形

网友:
难道这个芯片引脚给的不对吗?

网友:
请问你在哪里的看到的教程,有链接吗?

网友:
问题应该解决了吧。不是很难的程序啊。

网友:
    // Disable the GPIO power-on default high-impedance mode
    // to activate previously configured port settings
    PMM_unlockLPM5();

这个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