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氙灯闪光电路的原理图解释

楼主:
先上图

图1

图2

1.如图1所示,U14的氙灯Vin引脚的作用是什么啊?RJP4009ANS的作用又是什么啊,T2的氙灯触发器的作用又是怎么实现的?这个放电电路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啊.(补充一下图1中的引脚IGBT_0是连接在图2中的TPS65561的第7个引脚上)

恳求哪位大佬能够解释一下其中的原理,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这是氙气闪光灯,不是连续工作的。

要想理解氙气闪光灯的工作,先要了解气体放电。

网友:
气体在通常情况下(常温常压),是绝缘的,因为通常情况下气体中并没有带电粒子,而只有电中性的原子(单原子气体)或者分子(其它气体)。

即使常温常压的气体被施加相当高的电压,玻璃管中的气体也不会导电。例如控制室内的白炽灯我们常用扳动式开关,那么开关的两个触点之间就存在峰值为300多伏特的电压,但两触点未接触时,两触点之间的空气是不会导电的。

网友:
但是,常温常压下的气体中一旦产生电流,则通常电流会持续。这是因为常温常压下气体中的电流包括电子和离子的运动,这些电子和离子在电场作用下会加速,速度高到一定数值就会撞击中性原子或者分子,使其电离,产生更多的电子和离子,直到几乎所有中性原子或者分子都成为电子和离子。气体中存在大量带电的电子和离子,显然气体此时是可以导电的。

典型的例子就是手工电焊机,焊条与工件(分别接到电焊机的两个输出端)未接触时焊条和工件之间并没有电流,焊条和工件接触产生火花(火花中就含电子和离子,这个过程叫引弧),再把焊条和工件距离拉大一些,焊条和工件之间就会产生持续的电弧。电焊正是利用电弧的高温熔化金属实现焊接的。而当焊条和工件之间距离大到一定程度,电弧无法保证这么大体积内保持高温时,电弧熄灭,焊条和工件之间又恢复到绝缘状态。

网友:
首帖图中芯片U15和变压器T1二极管D9构成直流输出的开关电源,PWR_IN上电后此开关电源对电容C15充电(此充电过程时间比较长,可能要以秒计),电容C15两端电压会达到数百伏特。

此时氙气管中的氙气虽然两端施加了数百伏特电压,但并不导电。

网友B:
楼主所说的氙灯闪光灯是过去那种相机闪光灯,现在也有用的

闪光灯柱形玻璃充有氙气,两极电极直接接触气体,通过气体击穿的高电流发生强烈的光,,,
电路中主要是通过电容充电放电进行快速闪光。

与平时那种打开后持续照明发光的氙气灯或者高压气体放电灯HID灯原理有区别,高压气体灯点火高压需要2万多伏。

网友A:
电容C15两端被充电到数百伏特时,电容C13也被充电(方向左正右负)。Q1一旦导通,C13将通过Q1和变压器T2的1脚2脚之间绕组放电,变压器T2的1脚和2脚之间被施加等于电容C13的电压。

变压器T2的2脚和3脚之间绕组匝数比1脚到2脚匝数多得多,故2脚和3脚之间的感生电压比电容C13两端电压也高得多,可达上万伏特。

这么高的电压施加在氙气管U14的1脚2脚之间(1脚和2脚之间距离比2脚和3脚距离小得多),会使U14中氙气电离,产生少量电子和离子。一旦氙气中产生一定量的电子和离子,U14中2脚和3脚两个电极之间的电场就会使这些少量电子和离子加速运动,撞击出更多的电子和离子,电容C15通过U14、D11和Q1放电,通过U14的电流就会使U14中氙气发光。

网友A:
当然,电容C15电容量有限,通过U14的放电持续时间相当短,通常不到1ms。放电结束后,U14又回到不导电的绝缘状态。一切都要重新开始,U15继续为电容C15充电。

网友:
TI 的TPS65561主要是用来驱动氙灯驱动电路
T2的氙灯触发器,是在闪光灯外表面的接触电极不接触气体,气体击穿的潜在范围是几千V,一旦发生击穿,闪光灯阻抗减低到1欧左右,发出很强的白光,至少6000K,接触电极在主要是传输高压脉冲,电离管内氙气,,,

网友:
有了这张图,稍微有点思路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电容C15电容量有限,通过U14的放电持续时间相当短,通常不到1ms。放电结束后,U14又回到不导电的绝缘 ...

大神啊,将的太细了,我也问了老大这个问题,和你讲的基本上一模一样,真是谢谢你啦

网友:
你好,您的原理图方便发我学习一下吗?495637659@qq.com

网友:
C13电容是50v的,电压怎么能到数百伏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所说的氙灯闪光灯是过去那种相机闪光灯,现在也有用的 闪光灯柱形玻璃充有氙气,两极电极直接接触气 ...

高压包输出端空载,输入端的电压据说为400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容C15两端被充电到数百伏特时,电容C13也被充电(方向左正右负)。Q1一旦导通,C13将通过Q1和变压器T2的1脚 ...

C13是50v的怎么会到上百伏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高压包输出端空载,输入端的电压据说为400伏?

与高压包匝数比有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13是50v的怎么会到上百伏呢?

我在7楼所说,是气体放电闪光灯一般情况。

楼主实际电路中电压倒底是多少,那是电路设计者决定的。

实际上,气体放电只要十几V即可持续,但引燃需要的电压很高。C13两端电压比较低,只要引燃变压器(标注有“氙灯触发”)匝比够高,仍可引燃氙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与高压包匝数比有关

哦,我可能没描述清楚,我看的一个帖子的描述:

上图是外置高压包原理图,右边那红蓝线接HID灯管,左边3线接HID安定器,这3根线的Vh是高压,RB是全桥输出端子。
有接灯的情况:
点火开始时HID安定器的高压Vh往RC充电,当达到放电管ST击穿电压后,放电管ST击穿,瞬间在高压变压器产生23000V把HID灯管击穿,HID灯管电阻随即急剧下降,电压Vh瞬间下降到20V(冷启动)或正常管压85V(热启动),此时放电管ST截止,由于HID灯管已经导通,和全桥输出RB形成回路,最后由全桥电路对HID灯管进行续流,这种情况下抑制管D不会烧掉
没接灯的情况
点火开始时HID安定器的高压Vh往RC充电,当达到放电管ST击穿电压后,放电管ST击穿,瞬间在高压变压器产生23000V把HID灯管击穿,此时由于没有接灯,VH会持续为400V以上,但安定器主控检测到此种情况后,一般为50ms,会马上把安定器升压部分关掉,VH会慢慢下跌,再过了50ms,重试第二次,依旧失败,重试第3次,3次失败后进入待机模式,且非断电不可恢复。从而达到空载保护的目的。

我就不明这个400伏是怎么产生的了,正常情况不是85v嘛,说明vh供电85v呢,怎么空载就400v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7楼所说,是气体放电闪光灯一般情况。 楼主实际电路中电压倒底是多少,那是电路设计者决定的。 ...

这是豆丁一篇文章的图https://www.docin.com/p-278631792.html,根据描述通过dc/dc升压产生70~400伏电压,放电管击穿电压是400v左右,正常工作在75v。

疑惑是:DC/DC升压同一个回路可以产生一个范围的电压?不应该是在一个固定值波动吗?

              还是说这个400v电压是在点火电路中升压产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我可能没描述清楚,我看的一个帖子的描述: 上图是外置高压包原理图,右边那红蓝线接HID灯管, ...

Vh是高压多少V?

前面有升压电路,这片电路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Vh是高压多少V? 前面有升压电路,这片电路不全

额,这个是网上的图,我也不知道

网友:
刚好有氙灯的活,记录一下回头学习一下。

网友:
好资料,要是在从原理方面带入感会更强一些

网友:
您好,请问电路图中R43这个100K电阻是什么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氙气闪光灯,不是连续工作的。 要想理解氙气闪光灯的工作,先要了解气体放电。

大神问一下,电路图中R43这个100K电阻是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问一下,电路图中R43这个100K电阻是什么作用?

【电路图中R43这个100K电阻是什么作用?】

在Q1这个IGBT关断时(C13充电过程中或者充电已满),保证X_Lamp的2脚为地电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问一下,电路图中R43这个100K电阻是什么作用?

R43电阻数值较大,保证氙灯放电时电流不会直接入地,而是流过IGBT,放电时间受IGBT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