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SOC6开发板模拟I2C 解X-NUCLEO-IKS01A3的HTS221

楼主:
       上一回我们已经验证了I2C 能正确运行,由于HTS221和STTS751 都连在同一I2C BUS总线上,用同一个i2c 程序进行分时复用读取即可; 具体代码如下:

uint8_t HTS221_Read_Date(uint8_t SlaveAddress, uint8_t RegAddress)
{
    uint8_t recvDate;
    uint8_t succ, stime=0;

    I2C_Start();
    succ = I2C_Send_Byte(SlaveAddress & 0xfe);
    while((succ !=1)&&(stime<3))
    {
        I2C_Stop();
        I2C_Start();
        succ = I2C_Send_Byte(SlaveAddress & 0xfe);  //写
        stime++;
    }
    I2C_Send_Byte(RegAddress);

    I2C_Start();
    I2C_Send_Byte(SlaveAddress | 0x01);  //读
    recvDate = I2C_Read_Byte(1);   //NACK
    I2C_Stop();
    return recvDate;
}

测试:

PID = HTS221_Read_Date(HTS221_ADD, HTS221_WHO_AM_I_REG);
           printf("PID = %X \r\n", PID);
           CyDelay(800);

具体代码可以参考: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DavidZH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可以成功读取ID寄存器,就只需要解析数据。和其它传感器不同在于需要先读取内置的数据,然后进行插值计算,而不能直接读取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成功读取ID寄存器,就只需要解析数据。和其它传感器不同在于需要先读取内置的数据,然后进行插值计算, ...

多谢指教;

网友:
附上工程,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