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信号处理时,知道Z-1,Z0,Z1的坐标怎么计算Z?

楼主:
附件手册上的第8页说通过对Z-1,Z0,Z1插值来得到Z点的索引值,应该怎么对对Z-1,Z0,Z1这3个点进行插值?

网友A:
从离散信号还原(带宽约束条件下的)连续信号用 sinc 函数插值,在这里被简化成只用三个点来插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离散信号还原(带宽约束条件下的)连续信号用 sinc 函数插值,在这里被简化成只用三个点来插值。

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提到先插零,然后再低通滤波,应该是这样吗?

网友B:
内插0,再滤波,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插0,再滤波,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网上的插0就是这样 但是不知道这种经过滤波后的信号得到的最大值索引会不会存在很大误差
理论上在已知频率的情况下通过三个点应该能够还原波形
比如y=f(x)这样输入一个x就可以得到对应的幅值
列了几个方程用matlab试了几次都没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 网上的插0就是这样 但是不知道这种经过滤波后的信号得到的最大值索引会不会存在很大误差 理论上在已 ...

理论上用采样定理,满足无限长信号,二倍采样率都能还原,实际上信号不是无限长。示波器的波形复现一般要10倍左右的过采样,不知道虾版的应用环境是什么样的……模拟信号采样之前还要加抗混叠滤波器

网友D:
大概看了下,你这并不是信号本身的处理也不是要你恢复信号更谈不上滤波,它已经变换到对采样点的相关性处理了。你这东西虽然叫插值,但实际意义多半要表达的是估计一个概率意义上的最大值。你看时间的表达是 测量的最大相关-m+实际(估计)的最大相关,和信号没有关系的。

没必要太清楚具体算法,毕竟,人家那么大个公司就靠这些吃饭的,给你说个原理已经很open了,那个示意图也不代表实际的相关性图像就是这样理想的余弦。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ttleshrimp 发表于 2019-7-30 16:54 对 网上的插0就是这样 但是不知道这种经过滤波后的信号得到的最大 ...

根据手册上的内容,实现超声波测量时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概看了下,你这并不是信号本身的处理也不是要你恢复信号更谈不上滤波,它已经变换到对采样点的相关性处理 ...

线性相关计算已经根据手册上的内容测试了

两个相同频率的信号经过相关运算后得到最大值的索引减去m再通过采样率已经可以得到两个信号的时差

因为受到ADC采样率的限制时差精度会有影响

数学上的东西不太了解,下边绿色的波形即是2个信号做线性相关后的样子,感觉和原始信号的频率相同

这里先假设和原始信号频率相同,看能不能通过3个采样点还原与采样点所在周期等幅的相应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线性相关计算已经根据手册上的内容测试了 两个相同频率的信号经过相关运算后得到最大值的索引减去m再 ...

图像很好啊,居然没干扰,多采几个样,倒个表达式出来求极值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像很好啊,居然没干扰,多采几个样,倒个表达式出来求极值就行了。

没有头绪啊

本来以为个方程组用matlab一算能得到一个y=f(x,y1,y2,y3)这类的东西

可能方程没列对,一直没算出结果

网友A:
想得太复杂了。这个插值就用了三个点(理论上精确还原需要用所有的采样点),就这么算:

按图上的,假设采样间隔是1的话(否则把\delta归一化处理),

Z=Z_0\frac{\sin(\pi\cdot\delta)}{\pi\cdot\delta}+Z_1\frac{\sin(\pi(1+\delta))}{\pi(1+\delta)}+Z_{-1}\frac{\sin(\pi(1-\delta))}{\pi(1-\delta)}

en, 论坛的\LaTeX编辑器用着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得太复杂了。这个插值就用了三个点(理论上精确还原需要用所有的采样点),就这么算: 按图上的,假设 ...

我生成了一组数据,然后选择其中的3个点作为-1,0,1

把这三个数据代进你列的式子,得到的结果和实际相差很大

是我哪个地方弄错了吗?附件是测试的EXCEL文件

网友A:
用少数个点插值的缺点就是误差明显,你测试的这个刚好是在两个相邻样本正中间的,属于误差最大的情况

如果用4个点,5个点……插值计算,误差会逐步减少。

第2个差得离谱的,是因为delta为负了,算式要改一下,不能直接套。

网友:
简单说一下为什么这么算。

从连续信号采样得到离散信号,是用广义函数——一串单位脉冲 \sum_n \delta(t-nT)与源信号 x(t) 调制(就是相乘),得到一个广义函数 x_\mathrm{d}(t)=\sum_n x[n]\delta(t-nT),其中系数 x[n] 就是采样后的离散信号。

但是后面这个广义函数 x_\mathrm{d}(t) 的频谱是源信号频谱的混叠

从离散信号(PCM调制的系数)恢复源信号,在假定源信号频谱限制在Nyquist频率带内的前提下,需要使用一个理想滤波器 h(t), 它在时域上就是 sinc 函数的形式:h(t)=\frac{\sin(\pi t/T)}{\pi t/T}

现在要求 x(t) 在任意时刻 \tau 的值,就做卷积运算求 x_\mathrm{d}*h(\tau)

x_\mathrm{d}*h(\tau)=\int x_\mathrm{d}(t)h(\tau-t)dt=\int\sum_n x[n]\delta(t-nT)h(\tau-t)dt

=\sum_n x[n]\int\delta(t-nT)h(\tau-t)dt=\sum_n x[n]h(\tau-nT)

=\sum_n x[n] \frac{\sin(\pi\tau/T-n\pi)}{\pi\tau/T-n\pi}

完全重建信号需要计算无穷项求和,一般只算有限项,因为 sinc 函数两边是衰减的,取一部分的 n 来算对结果误差容许就可以了。不过,只算三项确实粗糙了点。

网友:
还有,如果信号的频率不高(远低于采样频率)时,可以用多项式插值的办法在局部进行曲线拟合,求任何时刻的值。这样用四、五个采样点就差不多了。优点是计算量小很多,不需要计算三角函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少数个点插值的缺点就是误差明显,你测试的这个刚好是在两个相邻样本正中间的,属于误差最大的情况 如 ...

我把所有点都做了计算,delta选的9.7,然后对d列的数据求和

结果理论上应该在96~19之间,实际结果是0.69

试过几次结果有理想值没有联系,不像是误差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把所有点都做了计算,delta选的9.7,然后对d列的数据求和 结果理论上应该在96~19之间,实际结果是0. ...

不对。 delta 是要算的位置和最近的采样点的距离,最大值只能是 0.5

按你这个表,要算 9.7 的值的话,c这一列的系数是错的。a=9 对应的 c是0.3679, a=10对应的 c 是 0.8584.

插值出来 9.7 处是 35.0592

网友:
想得太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所有点都做了计算,delta选的9.7,然后对d列的数据求和 结果理论上应该在96~19之间,实际结果是0. ...

按你 excel 表格的算式,delta用 -9.7 算结果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对。 delta 是要算的位置和最近的采样点的距离,最大值只能是 0.5 按你这个表,要算 9.7 的值的话, ...

delta前边加负号结果是正确的

“要算 9.7 的值的话,c这一列的系数是错的。a=9 对应的 c是0.3679, a=10对应的 c 是 0.8584.插值出来 9.7 处是 35.0592”

9.7时delta是和9、10的差,c这列的其它点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elta前边加负号结果是正确的 “要算 9.7 的值的话,c这一列的系数是错的。a=9 对应的 c是0.3679 ...

给你画个图,简单点,用 8, 9, 10, 11 处四个采样点来算 9.7 的值。 因为 9.7 在 9和10之间,用四点算的话这四个点是最接近的。(如果要用5个点,就 8~12,用6个点就 7~12 …… 点越多越准确)

下面用4个sinc函数来插值,就是以 8, 9, 10, 11 为中心的四个函数,画出来是这样:

插值就是用采样的数据作为加权系数乘上去,分别乘上系数以后:

然后把这四个函数加起来,是下面黑色的曲线

这样就可以求出不在采样点位置上的值了。但是,这里只用了4个点,丢掉了 7以下和12以上的采样数据(相当于当成是0),会带来误差。对于 9~10 之间的数值,近似程度是比较好的。如果你要算比如 4.1 处的值,那么就应该计算 3,4,5,6 处的四个 sinc 函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你画个图,简单点,用 8, 9, 10, 11 处四个采样点来算 9.7 的值。 因为 9.7 在 9和10之间,用四点算的 ...

delta不能超过0.5 如果使用4个点的应该计算?

现在如果我使用你说的在数值前边加负号的方法会存在其它问题吗

如果那样可行的话,我是不是可以使用任意数量的采样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elta不能超过0.5 如果使用4个点的应该计算?   现在如果我使用你说的在数值前边加负号的方法 ...

请使用15楼我的帖子里的公式计算,可以舍去对结果影响不大的项。

delta 只是根据你首帖里的图给出来的。

可以使用任意数量的采样点,但要保证两点:(1) 每个采样点对应的插值函数是以它为中心的。(2) 优先使用和要求解的时刻最近的采样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使用15楼我的帖子里的公式计算,可以舍去对结果影响不大的项。 delta 只是根据你首帖里的图给出来的 ...

刚才我试了一下

先生成一组正弦数据,然后欠采样

使用上边的方法把欠采样的数据做插值处理

实际得到的值比如delat = 9.7时通过【使用8,9,10,11和7,8,9,10,11,12这样不断增加点数得到的数据和欠采样前对应位置的数据相差很大,而且实际上计算的采样点的增多并不能增加结果的精度,不是计算的点数越多越靠近正确值,看起来结果的精度和采样点的多少是没有直接联系的

网友:
SINUSOIDAL PEAK INTERPOLATION

function [p,y,a] = qint(ym1,y0,yp1)
%QINT - quadratic interpolation of three adjacent samples
%
% [p,y,a] = qint(ym1,y0,yp1)
%
% returns the extremum location p, height y, and half-curvature a
% of a parabolic fit through three points.
% Parabola is given by y(x) = a*(x-p)^2+b,
% where y(-1)=ym1, y(0)=y0, y(1)=yp1.

p = (yp1 - ym1)/(2*(2*y0 - yp1 - ym1));
y = y0 - 0.25*(ym1-yp1)*p;
a = 0.5*(ym1 - 2*y0 + yp1);

网友:
找到这本书的电子版,有兴趣可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