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电路玩(2)-干掉LM5175

楼主:
用普通PWM IC + 逻辑芯片 + 2只半桥驱动 实现4开关升降压,代替LM5175,太贵了。目前产线每天用几百片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PowerAnts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大佬,方案拿出来看看呀,怎么样

网友A:
很是期待蚂蚁大神的大作,上点干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是期待蚂蚁大神的大作,上点干货吧。

俺上的一定是干货,一个一个慢慢来哈

网友B:
什么输入输出规格?估计我们有类似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输入输出规格?估计我们有类似的芯片。。。

比如:9-72V输入,输出24V,典型输出电流10-20A

网友A:
将多个单元电路集中在一个芯片里面,这是集成电路的最大优势,采用分离元件构造单元电路,其离散型和一致性是否需要着重考虑呢?纯属个人看法,还请别介意。

网友:
当然,现今一些原厂将一些简单的电路集成后,标称自己在功能性完成了莫某某的大突破,1毛钱的成本+1块钱的推广费+2块钱的利润,会让应用者苦不堪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将多个单元电路集中在一个芯片里面,这是集成电路的最大优势,采用分离元件构造单元电路,其离散型和一致性 ...

当芯片成本占到整板成本的30%,丢掉3%的PCBA又有何妨?现在的坏板都不用修,直接卖废品,人工不划算。

网友:
再说,从来没有一个系统是能够采用一颗高集成的IC实现功能的。前一家公司的太阳能储能系统,主板由1颗ARM,十几颗MOSFET,5颗轨到轨运放,十几颗二、三极管,二百多颗RC组成,硬件出自俺之手。实际上,订单2000台,咱们就只下2000套料,全部都能修出来,很少丢板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芯片成本占到整板成本的30%,丢掉3%的PCBA又有何妨?现在的坏板都不用修,直接卖废品,人工不划算。

是这个道理,当傻瓜ic发展到一定时候,人也就成了傻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比如:9-72V输入,输出24V,典型输出电流10-20A

耐压太高,暂时没合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耐压太高,暂时没合适的

耐压只是驱动部份的自举、Ho、HVS,跟PWM有啥关系?分开搞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耐压只是驱动部份的自举、Ho、HVS,跟PWM有啥关系?分开搞就行了。

如果只是为了替代LM5175,我们倒是有合适的芯片,价格也会比LM5175好很多。比如下面这个:

但是要达到9-72V输入,典型电流10-20A,这颗IC倒是真实现不了,耐压到不了72V那么高。

可以考虑搭两级电源来实现,当输入电压高于40V时,使用一级BUCK到40V,再接入下一级Buck-Boost,输入电压低于40V时,直接bypass掉第一级Buck电路,使用Buck-Boost转换倒24V即可。

10-20A电流倒不是什么问题,注意MOSFET选型和Layout就可以了。

既然用过LM5175,那一般Layout都不成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为了替代LM5175,我们倒是有合适的芯片,价格也会比LM5175好很多。比如下面这个:   ...

1,LM5175也做不到72V,所以需要拼电路;

2,2级变换就没意思了,效率和成本都没法接受

4开关主要就是处理脉冲时序和逻辑,特别是输入比输出略高略低1-2V时的情况,超过2V都直接跑BUCK或BOOST就行了,上管的直通容易处理,搭电荷泵不过1两毛,反正板子也还够大。

昨天玩2843的同步变换就是为此应用作预研,效果还算满意,目前压差2倍的效率达到96.2%

硬开关的效率直接由DRV的峰值电流决定, 当然了,前提是处理好死区,恬当的死区可以减小下管体二极管的反向恢复问题,对效率和EMI都有好处。

另外,搭电路主要是灵活性高,实现一些与大路货有差异的增值功能,略过

主要功能完成之后,再作一些其它的研究,比如说4开关的ZVS, 这需要实时检测电流,所以我需要作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电流的实时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为了替代LM5175,我们倒是有合适的芯片,价格也会比LM5175好很多。比如下面这个:   ...

三五十A的板子画了不少

网友:
是什么方案

网友:
大佬,什么方案干掉LM5175?5175太难了

网友:
大佬怎么解决的的呢?

网友D(2024-10-09):
Hi 我们有40V升降压电源芯片跟LM5175pin to pin ,有方案可以试试看噢

网友D:
可以替代LM5175的升降压噢,PIN TO PiN
VP36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