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MX里SW那两个脚用来调试的问题

楼主:
先上图:

我在STM32CubeMX里生成STM32F407VET6的初始化代码,

把PA13和PA14设置成SW端口。可是在工程里面怎么也找不到对应的代码。

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swd调试口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

你是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引脚默认就是swd功能 好像不需要特殊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引脚默认就是swd功能 好像不需要特殊配置

谢谢!有一个例程,程序下到板子里,再次烧写,提示can't halt the core。

我找不到初始化PA13和PA14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有一个例程,程序下到板子里,再次烧写,提示can't halt the core。 我找不到初始化PA13和P ...

看是不是进入低功耗了

把复位引脚和调试器连接上试试

在代码里检索GPIO_PIN_14

引脚初始化有的在main函数有的在stm32l4xx_hal_msp.c里

再去main.h里看一下引脚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进入低功耗了 把复位引脚和调试器连接上试试 在代码里检索GPIO_PIN_14 引脚初始化有的 ...

谢谢!搞好了。

晶振配置的问题。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 Íⲿ¾§Õñ£¬25MHz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ò¿ª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ò¿ªPLL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PLLʱÖÓÔ´Ñ¡Ôñ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25;                                 //25·ÖƵMHz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336;                               //336±¶Æµ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2·ÖƵ£¬µÃµ½168MHzÖ÷ʱÖÓ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7;                                 //USB/SDIO/Ëæ»úÊý²úÉúÆ÷µÈµÄÖ÷PLL·ÖƵϵÊý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例程外部晶振8M,先8分频,然后336倍频,再2分频,得到168MHz.

我板子上是25M晶振,所以就超频了。

改为25分频就好了。

网友:
图中,STM32CUBE的SYS栏目中已经选好了,程序中就不用初始化,也不可初始化,按缺省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