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用焊盘堆叠不规则开槽设置对应忽略DRC

楼主:
=======================

 解决了  原来是Hold to Hold 的规则没有开启在线检测 ,所以修改规则之后没有更新对应DRC。

其实规则是正确的 , 对应规则如下。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p0we7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

如下图所示 , 因为大部分PCB打样的厂都不能做方槽。

但是只做一个椭圆形的槽又太难看了 , 所以只好用多个椭圆形拼成一个圆角正方式槽。

问题来了 ,这样子堆叠出来出来的焊盘 DRC 会报错 Hold to Hold Clearance 。

试过把对应元件添加到Hold to Hold Clearance 规则也不能忽略 ,

请问这种情况应该要怎么写 DRC 规则才可以正确忽略?

网友:
1.在DRC设置中不勾选,不检查相关项,就不用检测

2.不是“大部分PCB打样的厂都不能做方槽”,而是几乎没有做方槽的。这个稍微了解一下开槽的机加工工艺就明白

仅仅是为了椭圆槽难看,采用方槽吗?开始用圆角方槽设计就对了,最好要根据PCB板厂的工艺手段进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