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直流5V的电源,如何转换成±12V

楼主:
一组直流5V的电源,如何转换成±12V?

网友:
升压到12V同时使用隔离升压到-12V

网友:
用升压和负压开关电源,具体方案需要根据功率、纹波等参数选择,可以去TI、LT等官网利用选型工具辅助选择。

网友:
选择升压方案时,注意和需要的电流大小相匹配

网友A:
还有类似这种正负双输出的升压芯片可以了解下

查看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类似这种正负双输出的升压芯片可以了解下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tps65130.pdf

有没有芯片  推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