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控制

楼主:
494这个芯片 通过改变电平高低送到15脚(输入脚) 然后反馈连到3脚 发现有些电路在两者之间加了1UF电容 这样不是调节不了吗?

网友A:
如果短接电容发现占空比可以调节

网友:
图中可见,3脚是两个内部运放的共同输出端。在3脚与反相输入端之间接一个电容,相当于该运放构成一个积分电路,故仍可控制芯片输出的占空比。但是,此电容这么大,控制动作必定相当缓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短接电容发现占空比可以调节

把电容短路,相当于反馈信号从3脚输入(注意3楼图中两个内部运放输出均串联二极管,且有个0.7mA恒流源提供到地的偏置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电容短路,相当于反馈信号从3脚输入(注意3楼图中两个内部运放输出均串联二极管,且有个0.7mA恒流源提供 ...

但是用示波器测量输出发现占空比没变化?直接短接发现变化很明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用示波器测量输出发现占空比没变化?直接短接发现变化很明显.

首先需要注意3脚是两个运放的共同输出端,另一个运放(1脚和2脚输入)必须不能对3脚产生影响,这可以将1脚接地2脚接14脚实现。其次电容未短路时此运放同相输入端(16脚)必须接一个固定电平,例如REF(14脚)的一半来实现。最后,16脚接到REF输出电压的一半后,该运放是开环工作,PWM能够产生可见的变化只有很小很小范围(不到1mV),所以15脚电压务必非常缓慢地变化才能够找到PWM发生可见变化那一小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用示波器测量输出发现占空比没变化?直接短接发现变化很明显.

要想15脚电压变化在相当宽范围内都能够见到PWM占空比变化,减小运放2的增益(与电容并联比较小的电阻,且输入信号源到15脚串联一支电阻),构成电压增益比较小的反相放大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需要注意3脚是两个运放的共同输出端,另一个运放(1脚和2脚输入)必须不能对3脚产生影响,这可以将1脚 ...

嗯 ... .... 谢谢版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 ... .... 谢谢版主。

你需要认识到:由TL494加上功率MOS管加变压器加整流滤波加输出电压取样反馈到TL494内部运放的输入端,这是一个大反馈环,是闭环。仅仅是TL494一个输入端被施加电压,示波器看TL494输出的PWM波形,没有反馈,这是开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认识到:由TL494加上功率MOS管加变压器加整流滤波加输出电压取样反馈到TL494内部运放的输入端,这 ...

好的.我整体电路走一遍验证一下。

网友:
各位有武汉的模拟IC的人选吗?请教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