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WM例程

楼主:
请问谁能共享一份28335中ECAP模块用作APWM功能时的例程?

网友:
C:\ti\c2000\C2000Ware_1_00_06_00\device_support\f2833x\examples\ecap_apwm

//
// Included Files
//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 Device Headerfile and Examples Include File

//
// Globals
//
Uint16 direction = 0;

//
// Main
//
void main(void)
{
    //
    // Step 1. Initialize System Control:
    // PLL, WatchDog,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SysCtrl.c file.
    //
    InitSysCtrl();

    //
    // Step 2. Initialize GPIO: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Gpio.c file and
    // illustrates how to set the GPIO to it's default state.
    //
    // InitGpio();  // Skipped for this example

    //
    // Initialize the GPIO pins for eCAP.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ECap.c file
    //
    InitECapGpio();

    //
    // Step 3. Clear all interrupts and initialize PIE vector table: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
    DINT;

    //
    // Initialize th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state.
    // The default state is all PIE interrupts disabled and flags
    // are cleared.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PieCtrl.c file.
    //
    InitPieCtrl();

    //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
    //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
    // Initialize the PIE vector table with pointers to the shell Interrupt
    // Service Routines (ISR).
    // This will populate the entire table, even if the interrupt
    // is not used in this example.  This is useful for debug purposes.
    // The shell ISR routines are found in DSP2833x_DefaultIsr.c.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33x_PieVect.c.
    //
    InitPieVectTable();

    //
    // Interrupts that are used in this example are re-mapped to
    // IS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 No interrupts used for this example.
    //

    //
    // Step 4. Initialize all the Device Peripherals: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33x_InitPeripherals.c
    //
    // InitPeripherals(); // Not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

    //
    // Step 5. User specific code
    // Setup APWM mode on CAP1, set period and compare registers
    //
    ECap1Regs.ECCTL2.bit.CAP_APWM = 1;	    // Enable APWM mode
    ECap1Regs.CAP1 = 0x01312D00;			// Set Period value
    ECap1Regs.CAP2 = 0x00989680;			// Set Compare value
    ECap1Regs.ECCLR.all = 0x0FF;			// Clear pending interrupts
    ECap1Regs.ECEINT.bit.CTR_EQ_CMP = 1;    // enable Compare Equal Int

    //
    // Setup APWM mode on CAP2, set period and compare registers
    //
    ECap2Regs.ECCTL2.bit.CAP_APWM = 1;	    // Enable APWM mode
    ECap2Regs.CAP1 = 0x01312D00;			// Set Period value
    ECap2Regs.CAP2 = 0x00989680;			// Set Compare value
    ECap2Regs.ECCLR.all = 0x0FF;			// Clear pending interrupts
    ECap1Regs.ECEINT.bit.CTR_EQ_CMP = 1;    // enable Compare Equal Int

    //
    // Setup APWM mode on CAP3, set period and compare registers
    //
    ECap3Regs.ECCTL2.bit.CAP_APWM = 1;	    // Enable APWM mode
    ECap3Regs.CAP1 = 0x05F5E100;			// Set Period value
    ECap3Regs.CAP2 = 0x02FAF080;			// Set Compare value
    ECap3Regs.ECCLR.all = 0x0FF;			// Clear pending interrupts
    ECap1Regs.ECEINT.bit.CTR_EQ_CMP = 1;    // enable Compare Equal Int

    //
    // Setup APWM mode on CAP4, set period and compare registers
    //
    ECap4Regs.ECCTL2.bit.CAP_APWM = 1;	    // Enable APWM mode
    ECap4Regs.CAP1 = 0x00001388;			// Set Period value
    ECap4Regs.CAP2 = 0x000009C4;			// Set Compare value
    ECap4Regs.ECCLR.all = 0x0FF;			// Clear pending interrupts
    ECap1Regs.ECEINT.bit.CTR_EQ_CMP = 1;    // enable Compare Equal Int

    //
    // Start counters
    //
    ECap1Regs.ECCTL2.bit.TSCTRSTOP = 1;
    ECap2Regs.ECCTL2.bit.TSCTRSTOP = 1;
    ECap3Regs.ECCTL2.bit.TSCTRSTOP = 1;
    ECap4Regs.ECCTL2.bit.TSCTRSTOP = 1;

    for(;;)
    {
        //
        // set next duty cycle to 50%
        //
        ECap1Regs.CAP4 = ECap1Regs.CAP1 >> 1;

        //
        // vary freq between 7.5 Hz and 15 Hz (for 150MHz SYSCLKOUT)
        // 5 Hz and 10 Hz (for 100 MHz SYSCLKOUT)
        //
        if(ECap1Regs.CAP1 >= 0x01312D00)
        {
            direction = 0;
        }
        else if (ECap1Regs.CAP1 <= 0x00989680)
        {
            direction = 1;
        }

        if(direction == 0)
        {
            ECap1Regs.CAP3 = ECap1Regs.CAP1 - 500000;
        }
        else
        {
            ECap1Regs.CAP3 = ECap1Regs.CAP1 + 5000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