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的eCAP模块捕获脉冲问题

楼主:
DSP28335的eCAP模块捕获脉冲问题

         各位大佬,小弟想请教一个问题。DSP28335的eCAP模块捕获脉冲上升沿计数结果和脉冲本身幅值有关吗?

       今天学习eCAP模块并烧写例程代码到开发板上,用函数信号发生器发出一路频率为10KHz,Vpp=1V占空比0.5的方波。通过watchwindow观测T1值,发现T1在2200上下波动。然后把方波幅值改为Vpp=3.0V时发现T1值接近15000。截图如下。

       T1=150MHz/10KHz。

                                           TMS320F28335工作频率=150MHz

                                           所测信号频率=10KHz

图一:Vpp=1V   图二:Vpp=3V

图1 Vpp=1V

图2 Vpp=3V

网友A:
数字信号电压不能太低 具体看数据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字信号电压不能太低 具体看数据手册

感谢您回复。我大概了解了,晚点再看看eCAP数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回复。我大概了解了,晚点再看看eCAP数据手册。

电压基本就是数字io那部分的电器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