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仪器设备和主要元器件清单

楼主:
[本科组]

1. 仪器设备清单

数字示波器(500MHz,双通道)

带 Z 轴输入端子的示波器(100MHz)

函数发生器(50 MHz,双通道)

任意波信号发生器(1MHz)

频谱分析仪(1GHz)

频率计(500MHz)

功率分析仪

 数字毫伏表

程控直流稳压电源

LCR 数字电桥

五位半数字万用表

以太网交换机(通用 4~24 端口百兆/千兆)

网线通断测试仪

能读 TF/MicroSD 卡的音频播放器(或有此功能的手机)

 单片机开发系统

FPGA 开发系统

DSP 开发系统

嵌入式开发系统

秒表

量角器

5 米卷尺

2. 主要元器件清单

三脚架(高度 60~80cm)

可控电动云台(水平转动,水平及垂直两维转动)

四旋翼飞行器(最大轴距不超过 420mm)

电动小车(外形尺寸:长度≤30cm,宽度≤26cm)

舵机(10~20W)

摄像头(可带处理器模块)

可编程逻辑器件及其下载板

嵌入式开发系统板

TI 处理器系统板(可含板载调试下载模块)

微处理器最小系统板(可含板载调试下载模块)

DDS 芯片或模块

超五或六类网线及 RJ45 插头

无线发射接收模块

可见光三线激光光源(满足中学物理教学实验用即可)

超声波探头(频率 20kHz~50kHz)

小型电机及驱动器

变容二极管

TF 卡(8GB 及以上)

SD 卡(8GB 及以上)

激光笔

A/D、D/A 转换器

超级电容

厚膜无感电阻(8Ω或 16Ω,不小于 15W)

大功率器件

高频磁环

运算放大器、电压比较器、乘法器

显示器件

小型继电器

发光二极管

光电传感器

角度传感器

无线发射接收模块

麦克风

蜂鸣器

扬声器

[高职高专组]

1. 仪器设备清单

数字示波器(60MHz,双通道)

函数发生器(10MHz)

五位半数字万用表

程控直流稳压电源

电子天平(量程 1kg)

单片机开发系统

FPGA 开发系统

DSP 开发系统

比重计

秒表

量杯(500ml)

量角器

5 米卷尺

2. 主要元器件清单

直流电机及驱动电路

可控电动云台(水平及垂直两维转动)

电动车(外形尺寸:长度≤30cm,宽度≤30cm)

舵机(不大于 20W)

摄像头(可带处理器模块)

微处理器最小系统板(可含板载调试下载模块)

白板(高≥30cm,宽≥40cm)

直流风扇

激光笔

超级电容

大功率开关管

大功率二极管

运算放大器、电压比较器

显示器件

小型继电器

红绿双色发光二极管

超声波探头(频率 20kHz~50kHz)

电容传感器

反射式光电传感器

透射式光电传感器

角度传感器

风速传感器

称重传感器(量程 5kg)

液位传感器(分辨力 1mm)

蜂鸣器

网友:
控制题的清单白给啊,前排等猜控制题

网友:
车是和四旋翼在一起的吧

网友:
50M的发生器却要500M的示波器,是要变频吗?

网友:
可以飞的汽车?

网友:
哈哈,那就要叫飞车了。

网友:
跟踪小车的飞机,跟踪飞机的小车

网友:
应该有两个运动控制的题目,一个是四旋翼相关的,一个是小车相关的,然后四旋翼可能会用到摄像头,云台,小车会用到舵机超声波探头。然后题目其中一个内容应该会和角度相关,因为有个角度传感器和角度测量器,具体是啥猜不到。另一个类容应该是用摄像头判断红绿灯源进行相关自动化控制。

这里真想吐个槽,四旋翼真是电赛的常客呀,从13年开始每一届都有它。

网友:
网上比重计都是成品,怎么办???还有其他测量盐水浓度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