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2369问题

楼主:
使用TINA对OPA2369进行开环仿真,仿真曲线和数据手册中的曲线对不上,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TINA?老师上课用过,公司里面很少见人用

网友:
手册中给的参数能对上?

网友A:
这样的仿真没有意义,要取得一致的结果,测试电路和测试设备必须严格跟器件手册所载参数测试用的电路和测试设备完全一致。仿真一致的话,需要器件模型、电路分布参数设置和虚拟测试仪器与真实器件和设备完全一致,这几乎不可能。

具体应用时,对器件手册所载参数采取“盲从策略”,真遇到真实器件与手册存在大量参数不符的问题,找厂家算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仿真没有意义,要取得一致的结果,测试电路和测试设备必须严格跟器件手册所载参数测试用的电路和测试 ...

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