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LED电阻的计算

楼主:
这是很基础的问题,但是百度说法看太多了,看迷糊了,只知道大概的值,我想问下大家,这两个图,电阻的具体计算公式,还有电阻的功率是怎么算的? LED的压降都是1.8V,电流10MA

网友:
“ LED的压降都是1.8V,电流10MA”

先纠正一个书写错误:国际单位制中m和M大不一样,m表示千分之一,M表示百万。

网友:
“ LED的压降都是1.8V,电流10MA”

既然知道LED压降是1.8V,那么前一图四个并联压降仍然是1.8V,电流是40mA。

电源电压24V,减去1.8V的LED压降,再除以40mA即可。

网友:
这是简单串并联啊,

限流电阻根据分压多少,流过的电流多大,欧姆定律

网友A:
后一图是两个串联两个并联,那么两个LED压降是3.6V,总电流是20mA。计算方法如前图。

网友:
一定要使用24V电源电压和四个LED,最好是四个LED串联。这样电阻上发热较少,电源利用率较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LED的压降都是1.8V,电流10MA” 既然知道LED压降是1.8V,那么前一图四个并联压降仍然是1.8 ...

那是  (24-1.8)/ 40=550R 吗?

这个电阻功率怎么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一图是两个串联两个并联,那么两个LED压降是3.6V,总电流是20mA。计算方法如前图。

(24-3.6)/ 20=1K 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是  (24-1.8)/ 40=550R 吗? 这个电阻功率怎么算的?

40毫安,公式计算应该是0.04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  (24-1.8)/ 40=550R 吗? 这个电阻功率怎么算的?

“这个电阻功率怎么算的?”

电阻上面耗散的功率是两端电压乘以通过的电流。

这是初中三年级物理就讲过的内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  (24-1.8)/ 40=550R 吗? 这个电阻功率怎么算的?

“那是  (24-1.8)/ 40=550R 吗?”

你自己计算一下:(24-1.8)/ 40是否等于550。

我计算的结果是0.5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毫安,公式计算应该是0.04安

额,这个知道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功率怎么算的?” 电阻上面耗散的功率是两端电压乘以通过的电流。 这是初中三 ...

因为百度看到功率计算是 40MA*40MA*550R,所以一直处于不知道相信谁的状态

网友:
不过好像计算结果是相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  (24-1.8)/ 40=550R 吗?” 你自己计算一下:(24-1.8)/ 40是否等于550。 ...

额,我知道,我意思是大概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百度看到功率计算是 40MA*40MA*550R,所以一直处于不知道相信谁的状态

电阻上功率耗散是电流平方乘以电阻,这是和10楼“电阻上面耗散的功率是两端电压乘以通过的电流”同时讲授的内容。而且,两种计算方法都正确,并且可以通过欧姆定律互相推导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我知道,我意思是大概哈

“我意思是大概哈”

大概也不能大概出1000倍来。

你错的地方,9楼wqwqwq2088已经为你指出,不过好像你没有意识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我知道,我意思是大概哈

一个数,不带单位,小学课程里面叫无名数,带单位叫名数。

等式的两边,绝对不能一边有单位,一边没有单位。那样的话,等式不能成立——明明不相等么。

所以,要么等式两边都写出单位,要么都不写。但两边都不写出单位,必须各物理量都使用国际单位制主单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意思是大概哈” 大概也不能大概出1000倍来。 你错的地方,9楼wqwqwq2088已经为你指 ...

550R 跟555 没有大1000倍啊?只是小了5R,额,可能我表达的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上功率耗散是电流平方乘以电阻,这是和10楼“电阻上面耗散的功率是两端电压乘以通过的电流&rdqu ...

哦,就是两种都可以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