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到主函数了

楼主:
我用的是STM32F407VET6,调试程序时界面变成这样了。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呀?谢谢!

网友:
这还是启动文件里面跑呀,先得启动了还能跑到主程吧

网友:
是不是有BootLoader程序没烧进去

网友:
这个勾选就好啦。

网友A:
检查下时钟信号或时钟配置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时钟信号或时钟配置函数

我靠,这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