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选项是什么意思

楼主:
请问大神,这两个C99 Mode和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是什么意思啊?有什么作用啊?谢谢!

网友:
C99是C语言的一个标准,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
第一个勾选,是函数优化,有时MDK运行会变慢

网友A:
第一个选项:

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

Generate one ELF section for each function in source file. Output sections are named with the same name as the function that generates the section. Allows you to optimize code or to locate each function on individual memory addresses. Sets the compiler command-line option --split_sections.

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编译器会对每个函数进行单独的生成代码块,不勾选的话是以源文件为代码块,勾选后以函数为代码块,这样做可在生成烧录程序时能移除一些未使用的函数,达到优化的效果,但是也有坏处就是每个代码块的常量也是独立的,这样同时也会多占用空间。俱体的楼主可以尝试一下勾选和不勾选的情况下生成的中间文件的差异,一般情况下是不勾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选项: 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 Generate one ELF section for each function in sour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