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节锂电充电管理IC-VAS5176充电电流测试

楼主:
VAS5176 是一款8.5V-24V 输入,高度集成的开关型锂离子/聚合物电池充电芯片, 以高精度调节2A充电电流,和电池电压。VAS5176 适合2-4 节电池充电,它集成24V 耐压,低导通组抗的N-型场效应晶体管以1.0MHZ 同步降压管理实现高效率的锂电池充电并简化外围电路设计。VAS5176 封装为SOP8-e
1. 应用说明

2. 第4脚接低电平工作于3节锂电充电模式测试数据如下:
(1). 电池管脚悬空输出是12.502V
(2). 快充满12.5V的时候充电电流是1.4655A。
(3). 快充满12.55V的时候充电电流是0.78A。
(4). 12.59V的时候充电电流是0A,芯片判定为充满,停止充电. 永阜康科技,姚工qq3003214837
3. 如果第4脚接高电平,电池电压是12.6V,此时芯片工作于四节充电状态,电池端12.6V是恒流充电范围,电流是1.73A.
4. 总结
(1). VAS5176 第4脚接低电平工作于充3节锂电模式,测试充电电流正常。
(2). 充满关断之后电池电压多少会有一点点正常合理的误差,以实际样片测试为准。
(3). 检查VAS5176 是否设置第4脚接高电平工作于充4节的模式.

vas5176

vas5176

网友:
是多节吧,介绍的不清楚,最好把手册贴出来

4节电池电压怎么设置,恒流电流最大多大,恒压充电流截止电流怎么搞

也就是充16.8V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