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电路玩(4)-UC3843浮地BUCK,60W效率93%

楼主:
今天小玩一把UC3843浮地BUCK,代替LM5116,36V转12V效率93%,48V转12V效率91.5%,肖特基续流,无光耦。

有图有真相!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PowerAnts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今天搭了同步续流,输出12V,5A, 输入24V/36V\48V效率分别96.2%、95.2%、94.1%

网友:
目前的进展:UC2843仅作为PWM发生器,片内误差放大器外挂NTC电阻作为过温保护,直接检测系统中温度最高的MOSFET焊盘温度。另利用一颗LM358作为误差放大器及电流处理,以实现有限范围的恒功率控制,并且具备CV/CC,输入过欠压保护,输出过压保护(防止主开关物理性短路引起用电设备灾难),实现300mS软启动,短路自恢复及锁死选项。

废话少说,上个波形图。

效率对比

成本对比:UC2843+LM358+一堆RC, 二三极管,约2.5元,LM5116 光一颗芯片就需要8元

网友:
3楼的效率测试,输入输出均带20cm 1.5mm2电线

网友:
不带线的话,估计还能提升个零点几的效率。

网友:
此板已投产6K,接下来将在此基础上增加另一对半桥,实现4开关升降压,目标满载效率在压差一倍范围内(如12~48入24V出)不低于94%

网友A:
完全没必要,用集成芯片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必要,用集成芯片就行了

请推荐一些被知名客户批量采用验证过的器件型号及原厂,谢谢!

网友:
没看到原理图

网友:
能否请教下您这块电流采样部分是怎么处理的?以及没有用驱动芯片的话驱动是采用的何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