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17的铺铜操作。。。(新手ing)

楼主:
自己弄了个简单的 二层板。。不知道铺铜咋样。。想请各位大佬指教(麻烦大佬们说详细点。。。)谢谢

DRC只设置了短路检测。。。。

网友A:
简单地包含GND网络铺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地包含GND网络铺就行了

我这个  按照教程上   就是把所有的GND通孔  全部覆盖了。。。这样的 直接生产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网友:
一个字完美,多试试就有经验了,可以去便宜的制版厂家去制个板,比如嘉立创5元一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  按照教程上   就是把所有的GND通孔  全部覆盖了。。。这样的 直接生产应该 ...

看着像个51的最小系统

不复杂,打样测试后没问题,直接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