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stlink v2不能被识别,固件版本也看不到了

楼主:
1芯积分

小白求助,stlink v2不能被识别,固件版本也看不到了

网友:
求大佬们看一眼吧

网友A:
检查看看是芯片损坏还是usb线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看看是芯片损坏还是usb线问题?

大佬,就是这种

我点击卸载设备后就这样了,重装驱动和系统都没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就是这种我点击卸载设备后就这样了,重装驱动和系统都没用了

这种质量可能不太好,不如用nucleo上的stlin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质量可能不太好,不如用nucleo上的stlink

好的,谢谢大佬,主要是急着用

网友:
确实质量不咋地,用着用着不识别了,壳子还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