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厚膜无感电阻?主要用途是什么?

楼主:
清单元件资料汇总贴: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84638-1-1.html

在清单上看到了厚膜无感电阻,这是个什么电阻呢?主要又用在什么地方呢?

这里管管搜索后得到的一些信息

厚膜电阻一般采用的是丝网印刷工艺,将印刷好的基片高温烧结,使浆料与基片间形成良好的熔合并使厚膜电阻的阻值稳定。然后,使用厚膜激光调阻机将烧结好的电路基片上印刷厚膜电阻阻值调节到规定的要求,这样厚膜电阻的制作就完成了。厚膜电阻在精度、温度稳定性、噪音等方面的特性不如薄膜电阻好,但是它的具有更加低的成本,是目前贴片电阻使用最广泛的工艺
无感电阻,是指电阻上的感抗值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一般不能说是彻底没有。一些精密的仪器仪表设备,电子工业设备常常需要用到此类无感电阻,因为普通具有高感抗的电阻在使用中容易产生震荡,损坏回路中的其他器件。无感电阻应用:1.在数控机床、线切割设备中,要求电阻无感抗的场合 2.在广播电视发射设备中做假负载 3.在高中频感应加热设备中防止寄生振荡。对高精密电阻来说,产品中带有高阻抗是不允许的,这需要选择高品质的材料,高要求的工艺。无感电阻常用于做负载,用于吸收产品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不需要的电量,或起到缓冲,制动的作用。

所以这个厚膜无感电阻会在我们的国赛中做什么用途呢?

联系到介绍和国赛清单,管管猜测,可能是用在高中频电路中防止寄生振荡或者 在通信系统发射设备中的假负载。。

嗯。。。大家觉得会出什么题用上这个厚膜无感电阻呢????

网友:
我也觉得这个无感电阻怪怪的。

无感电阻最常见的用途是射频假负载。但如果是射频假负载,通常是50欧,不会是8欧或16欧的。而且15W以上,若真是射频搞这么大功率的话,一方面大学生基本没可能,即使有可能,如果有泄露或发射,恐怕有人要被请去喝茶。所以不会是射频方面的用途。

按说8欧16欧最大的可能是喇叭,但是喇叭的频段恐怕不需要无感电阻吧。要用到无感电阻,信号频率怎么也要在几百kHz以上吧。

网友A:
会不会是超声波假负载?超声波的频率还不至于发射,没有干扰别人的危险,无管处不会管,功率也可以搞得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超声波假负载?超声波的频率还不至于发射,没有干扰别人的危险,无管处不会管,功率也可以搞得很大 ...

清单里也有超声波探头,这个也有点可能性吧。

不过我昨晚上看有个群里的人说今年的清单好像有故意迷惑的元件,是实际题目用不到的。

网友A:
这个清单确实有点扯。很多东西只有名称没有参数,等于没说。例如运放,谁都知道要用运放,没有参数等于没说。大功率器件也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清单确实有点扯。很多东西只有名称没有参数,等于没说。例如运放,谁都知道要用运放,没有参数等于没说 ...

往年这些参数会给出来吗?

这是不是代表着多个题目中会用上,并且可能运放的参数上可能会出现差别比较大的情况呢?

网友:
像运放这种器件,如果是通用器件就不应该列上来,就跟不列电阻电容一样道理。如果有特殊要求就应该列出要求。

看历年的竞赛,好些题目只要是接触过的,知道用什么专用的器件,具体实现并不困难。但是如果没有接触过,想用通用的器件实现,原理上可以但是实际上根本无法在短短四天里完成。因为这些专用的器件只有使用过的人才知道,而学生的知识面肯定远远不如指导教师的宽,所以我觉得这个竞赛有点变味,变成考察指导老师的知识面了。

网友:
另外,就算可以当场通过网站查询,找到合适的器件,但是大多情况下很难在一两天内买到这些器件。估计在深圳还好些,在上海只有比较通用的器件才能随时买到,稍稍特殊一些的就要订货,那就黄花菜也凉了。

网友A:
我一直在想这种竞赛的方式是否合理?

要是按我的想法,要么全封闭,将所有参赛学生集中几天,统一出题,统一仪器与材料,类似复测的那种,就看学生对于基础理论与实践掌握的程度。要么全开放,不限题目,给学生一学期或一年的时间,可以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到时候交成果,然后专家根据成果的新颖性、实用性、专业化程度等各项指标评分。

不过俺人微言轻,也就是只能YY一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在想这种竞赛的方式是否合理?

要是按我的想法,要么全封闭,将所有参赛学生集中几天,统一出题, ...

确实,今年的比赛就非常烧钱,我看有的网友说自己买装备花了七八千了。

网友:
模拟实战,公司研发也一样,方案再优,但选器件是个技术活

不过大家起点节奏一样,看的综合实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今年的比赛就非常烧钱,我看有的网友说自己买装备花了七八千了。

如果是买装备,七八千不算多。想想一台500M示波器要多少钱?更别提频谱分析仪了。我们学校光是储备的器件都不止七八千

网友A:
似乎没有哪个题用到无感电阻啊!难道我没有仔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似乎没有哪个题用到无感电阻啊!难道我没有仔细看?

我也觉得没用到。所以之前有人说今年有迷惑元件,实际没用上,所以这个就是?

网友:
征亚达生产的无感厚膜电阻,我们测试频率6.78M时,感量是192NH,不过是平面的,如果是柱状的,感值会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