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F4042 信号发生器】+ 带宽测试

楼主:
手册标明TGF4042带宽40MHZ,同级别的TGF4082带宽80MHZ,二者参数上除了带宽之外硬件结构应该差距不大。

类似的国产某型号函数发生器,500MHZ采样率下的机器有着160MHZ的带宽,最高甚至有200MHZ的带宽

利用函数发生器的任意波形模式,添加两个任意正弦函数波形

通过设置Cycles值可以的到多周期的正弦函数

接下来设置串口号,仪器型号,波形编号等参数后,下载波形到函数发生器中

此时当使用2倍周期的任意波形时,实际输出的波形相当于2倍频率,这样函数发生器就能输出80MHZ的正弦波

下图是实际波形,函数发生器输出50欧阻抗下500mvpp,对应示波器应该是1Vpp的波形

单从上面波形来看似乎看不出什么问题,40M的函数发生器瞬间变成了80M版本

同样的还能变成120M版本

如果真如上图所示,那40M版本就跟80M版本函数发生器没区别了

实际上并非如此,下图是某型号函数发生器的原理框图

可以看到DAC输出的信号经过椭圆滤波器或者线性相位滤波器之后才进入运放

那么在TGF4042内部应该包含一个40MHz的低通滤波器,但是在80MHZ的波形中并没有看见信号衰减……

猜测是该函数发生器在任意波形模式下DAC信号经过的低通滤波器在阻带内存在波动,导致80MHZ信号没有得到衰减

由于椭圆滤波器阻带逼近特性良好,很适合在函数发生器内部用来对DAC信号滤波

为了验证上述猜测,在sin2w波形下把频率从0逐渐调至40MHZ观察示波器信号,发现信号幅值在28M时出现拐点,即对应实际信号频率56M左右出现阻带波动拐点,证明了上述猜测,所以还是老老实实当做40M信号发生器用,不要多想了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飞鸿浩劫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学到了。

假如能把椭圆滤波器短路掉,波形发生器输出就没有带宽限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到了。 假如能把椭圆滤波器短路掉,波形发生器输出就没有带宽限制了

短了就不是正弦波了

网友B:
这个想法和实践有意思,28M是对应的最大幅度衰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想法和实践有意思,28M是对应的最大幅度衰减吗?

差不多吧,没有专业设备没法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