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赛可以用模块吗?

楼主:
就比如一些功放 滤波等一些电路 这些是能买模块吗?还是要自己焊出来呢?

因为问了好多人给的答案都不一样 想向大家求助一下 谢谢大家

网友A:
那些有经验的学校一般都已经事先经验预判把一些常用和用上的可能性比较大的模块自己事先做好了,然后比赛的时候根据清单这些挑选需要的带进去

网友:
这种一般学校事先自己制作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些有经验的学校一般都已经事先经验预判把一些常用和用上的可能性比较大的模块自己事先做好了,然后比赛的 ...

所以这些模块都是自己焊好是吗? 谢谢你啦

网友:
比赛的仪器和器件清单应该有说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