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1模拟IIC驱动LIS2DW12

楼主:
继续玩加速度传感器LIS2DW12。

主要是获取3个轴的重力加速度。

看原理图,这个是连接在IIC2上面的,但是使用IIC1的接口也是可以使用的,因为IIC和IIC2都连接在了一个总线上,是可以通用的:

上图中可以看到IIC地址是0x32

寄存器,该芯片的寄存器较多。

其中主要使用到的寄存器在下面:

不知道为什么,提供了两个温度寄存器,一个是12bit的,还有一个是8bit的。这两个的寄存器如下。

12bit:

温度寄存器第4为没用,所以读出来的值需要除以16,看下面的说明16LBS/℃,寄存器值全0的时候是25摄氏度,所以实际值是25+寄存器值/16/16.

8bit:

寄存器的值全0的时候是25℃,没1LBS是1℃,所以温度值为25+寄存器值

Who_am_i寄存器:

控制寄存器1:

状态寄存器:

XYZ输出寄存器:

代码:

初始化:

	//初始化传感器LIS2DW12
	if(0 == Set_Reg_LIS2DW12(LIS2DW12_ADDR_W_1, LIS2DW12_CTRL1, 0x16))
	{
		send_str((unsigned char *)"IF_CTRL set successful\r\n");
	}
	else
	{
		send_str((unsigned char *)"IF_CTRL set fail\r\n");
	}

寄存器操作和串口发送数据:

//LIS2DW12写
static int IIC_WrDat_LIS2DW12(uint8_t IIC_Add, uint8_t IIC_Reg, uint8_t IIC_Data)
{
	uint8_t ret_suc = 1;

	IIC_Start();
	IIC_Send_Byte(IIC_Add & 0xfe);
	ret_suc = IIC_Wait_Ack();
	if(ret_suc == 1)	{IIC_Stop();return -1;}

	IIC_Send_Byte(IIC_Reg);			//write data
	ret_suc = IIC_Wait_Ack();
	if(ret_suc == 1)	{IIC_Stop();return -1;}

	IIC_Send_Byte(IIC_Data);
	ret_suc = IIC_Wait_Ack();
	if(ret_suc == 1)	{IIC_Stop();return -1;}

	IIC_Stop();

	return 0;
}

//LIS2DW12读
static int IIC_Read_LIS2DW12(uint8_t IIC_Add, uint8_t IIC_Reg)
{
	int ret;
	uint8_t ret_suc = 1;

	IIC_Start();
	IIC_Send_Byte(IIC_Add & 0xfe);
	ret_suc = IIC_Wait_Ack();
	if(ret_suc == 1)	{IIC_Stop();return -1;}

	IIC_Send_Byte(IIC_Reg);
	ret_suc = IIC_Wait_Ack();
	if(ret_suc == 1)	{IIC_Stop();return -1;}

	IIC_Start();
	IIC_Send_Byte(IIC_Add | 0x01);
	ret_suc = IIC_Wait_Ack();
	if(ret_suc == 1)	{IIC_Stop();return -1;}

    ret=IIC_Read_Byte(0);
	IIC_Stop();

	return ret;
}

//LIS2DW12读2个寄存器
static int IIC_Read2_LIS2DW12(uint8_t IIC_Add, uint8_t IIC_Reg)
{
	int ret;
	uint8_t ret_suc = 1;

	IIC_Start();
	IIC_Send_Byte(IIC_Add & 0xfe);
	ret_suc = IIC_Wait_Ack();
	if(ret_suc == 1)	{IIC_Stop();return -1;}

	IIC_Send_Byte(IIC_Reg);
	ret_suc = IIC_Wait_Ack();
	if(ret_suc == 1)	{IIC_Stop();return -1;}

	IIC_Start();
	IIC_Send_Byte(IIC_Add | 0x01);
	ret_suc = IIC_Wait_Ack();
	if(ret_suc == 1)	{IIC_Stop();return -1;}

    ret=IIC_Read_Byte(1);
	ret=(IIC_Read_Byte(0)<<8)|ret;

	IIC_Stop();

	return ret;
}

//设置寄存器
int Set_Reg_LIS2DW12(uint8_t add, uint8_t reg, uint8_t dat)
{
	int ret_succ = -1;
	uint8_t i = 20u;		//失败之后尝试的次数

	do{
		if(0 == IIC_WrDat_LIS2DW12(add, reg, dat))
		{
			ret_succ = 0;		//设置成功
			break;
		}
		else
		{
			i--;				//获取失败,再次尝试
		}
	}while(i>0u);

	return ret_succ;
}

//读取寄存器
int Get_Reg_LIS2DW12(uint8_t add, uint8_t reg)
{
	uint8_t i = 20u;
	int ret_get = -1;

	do{
		ret_get = IIC_Read_LIS2DW12(add, reg);
		if(-1 != ret_get)
		{
			break;				//获取数据成功
		}
		else
		{
			i--;				//获取失败,再次尝试
		}
	}while(i>0u);

	return ret_get;
}

//读取我是谁
int Get_WHO_AM_I_LIS2DW12(void)
{
	return Get_Reg_LIS2DW12(LIS2DW12_ADDR_W_1, LIS2DW12_REG_WHO_AM_I);
}

//获取状态寄存器
int Get_Status_LIS2DW12(void)
{
	return Get_Reg_LIS2DW12(LIS2DW12_ADDR_W_1, LIS2DW12_CFG_STATUS);
}

float Get_Temp_1_LIS2DW12(void)
{
	short temp_reg = (Get_Reg_LIS2DW12(LIS2DW12_ADDR_W_1, LIS2DW12_OUT_T_H)<<8)|Get_Reg_LIS2DW12(LIS2DW12_ADDR_W_1, LIS2DW12_OUT_T_L);
	float temp_cal = 0.0f;

	temp_cal = 25.0+temp_reg/16.0/16.0;

	return temp_cal;
}

signed char Get_Temp_2_LIS2DW12(void)
{
	return (25+(Get_Reg_LIS2DW12(LIS2DW12_ADDR_W_1, LIS2DW12_OUT_T)));
}

short Get_X_LIS2DW12(void)
{
	return ((Get_Reg_LIS2DW12(LIS2DW12_ADDR_W_1, LIS2DW12_OUT_X_H)<<8)|Get_Reg_LIS2DW12(LIS2DW12_ADDR_W_1, LIS2DW12_OUT_X_L));
}

short Get_Y_LIS2DW12(void)
{
	return ((Get_Reg_LIS2DW12(LIS2DW12_ADDR_W_1, LIS2DW12_OUT_Y_H)<<8)|Get_Reg_LIS2DW12(LIS2DW12_ADDR_W_1, LIS2DW12_OUT_Y_L));
}

short Get_Z_LIS2DW12(void)
{
	return ((Get_Reg_LIS2DW12(LIS2DW12_ADDR_W_1, LIS2DW12_OUT_Z_H)<<8)|Get_Reg_LIS2DW12(LIS2DW12_ADDR_W_1, LIS2DW12_OUT_Z_L));
}

//发送数据到串口
void Send_Uart_LIS2DW12(void)
{
	char str[35] = {0};

	send_str((uint8_t *)"<-----------START--------->\r\n");
	sprintf(str,"X:%d | Y:%d | Z:%d\r\n", Get_X_LIS2DW12(),Get_Y_LIS2DW12(),Get_Z_LIS2DW12());
	send_str((uint8_t *)str);

	sprintf(str,"Temp:%.2f℃ | %d℃\r\n", Get_Temp_1_LIS2DW12(),Get_Temp_2_LIS2DW12());
	send_str((uint8_t *)str);

	sprintf(str,"Status:0x%X\r\n", Get_Status_LIS2DW12());
	send_str((uint8_t *)str);

	sprintf(str,"Who_am_i:%X\r\n",Get_WHO_AM_I_LIS2DW12());
	send_str((uint8_t *)str);
	send_str((uint8_t *)"<------------END---------->\r\n\n");
}

显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