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AL-M3-TS6-665PN】2,PFC工作原理

楼主:
同编程一样,一些英文缩写就映入的眼睛,我其关很讨厌这些缩写。有的还乐此不疲。我曾经读得文章正兴。突然遇到了缩写。有时都猜不出来十分讨厌。

以下来自网络:

PFC的英文全称为“Power Factor Correction”,意思是“功率因数校正”,功率因数指的是有效功率与总耗电量(视在功率)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有效功率除以总耗电量(视在功率)的比值。 基本上功率因数可以衡量电力被有效利用的程度,当功率因数值越大,代表其电力利用率越高。功率因数是用来衡量用电设备用电效率的参数,低功率因数代表低电力效能。为了提高用电设备功率因数的技术就称为功率因数校正。

那么它同开关电源有什么区别吗????

在PFC开关电源当中,开关稳压电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PFC当中的开关稳压电源功能和普通的开关稳压电源的区别并不巨大,只是在供电上有所区别。普通的开关稳压电源需要220V整流供电,而PFC稳压开关电源是由B+PFC供电。

那么就是说完全可以用PFC来代替开关电源了。

而英飞凌这套方案可以省一个电源的。

以下是原理图,我把没有补齐的器件都标上了。

其原理就是通过控制板,来控制 IGBT达到调整功率因数,近而产下一级电压,而下一级电压又通过电源块产生相应的电压来产生电机的IGBT所需的电压。其间有IRS2890DS保护。

而这一切都在控制板上控制。唉,我就是没有控制板!!!

可见,PFC完全可以代替开关电源,言外之意可以省去一个开关电源的开销,但我觉得这只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

其15V,3.3V电源原理如下: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ddllxxrr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把PFC电路理解为主要是为了提高功率因数,,,

缩写一般都对行业内有,行业外的缩写就是很烦人。

网友:
话说楼主对英飞凌用 IGBT调整功率因数的方案还是很熟悉的

网友:
没有控制板可以找英飞凌重新申请,虽然周期很长,可还是有机会申请到的。

网友:
PFC主要是调整功率因数,当然,输出是一个稳定的DC,对后级变换设计是有帮助的。

网友A:
所以PFC的工作原理是啥?

这样也算测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PFC的工作原理是啥? 这样也算测评?

PFC工作原理就是个开关电源,只不过两者取的电压不一样。这不叫原理叫什么。至于评测,仅屏这一块板是不能工作的。

网友:
PFC工作原理相当于开关电源,但是两者取的电压不一样。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FC工作原理就是个开关电源,只不过两者取的电压不一样。这不叫原理叫什么。至于评测,仅屏这一块板是不 ...

这解释吓的我瑟瑟发抖,给你打满分

网友C:
PFC中那个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PFC中那个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不让电流往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