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时钟使能语句的问题

楼主:
主芯片使用的是STM32F207ZET6.

如下图所示,TIM3挂载在APB1总线下面的

但是有个疑问,底下外设时钟使能的语句都能使用吗,有什么区别吗?如果要使用TIM3,按道理来说不应该是第二种写法吗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 ENABLE);

求大佬的帮助,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我怎么看,两个语句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看,两个语句都是一样的啊????

APB1,AHB1

网友:
奥,就差一个字母,我晕

网友:
对于编译器来说RCC_APB1Periph_TIM3 只是一个数据,所以第一种是错的但是编译器无法识别,会有意外的情况.

你可以看下RCC_APB1PeriphClockCmd的操作,只是给某个寄存器置位某些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