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X2607调频出现问题

楼主:
这是制作的验证板,报错是因为要做自制PCB板改了最小间距,请大家不要介意。

L3 L4理论上应该是120nh,但由于手头上没有就用了130nh,不过这应该不会让整个系统没有输出吧?R4给出的原理图上用几欧的电阻,但我用磁珠代替了。现在是问题是输入信号一切正常,但没有正常的输出。电源是用的5V供电,换成3.3V也没有效果,同时上电后数字稳压电源上的电流显示0.00,但查了芯片手册它的输出电流的确不大,所以显示电流为0(看不到小数点后第三位)也可以接受。

不知上面的电路图是否有其他问题,请大伙指正。

现在还怀疑是否是芯片的问题,一会准备再去买一些芯片,淘宝上的芯片质量好像真的有好有坏,上次调NE564也是换了另一家店的芯片就好了。。。

网友A:
R4这里是10欧电阻,不能用磁珠代替的

网友:
搞清楚问题了,L3那里因为画得太近了没有接地,磁珠有换成了电阻了,不过因为问题是在同一时间发现的因此并未验证磁珠是否有影响,但在我看来这个10R的电阻是为了减小纹波?所以磁珠应该也可以,各位有兴趣就自己试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4这里是10欧电阻,不能用磁珠代替的

在另一块板上换了磁珠,的确这个电阻上很重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看了器件的内部结构没能理解到。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振荡频率上去的时候压控振荡器的输出不是比较标准的正弦波了,这是器件自身的原因么?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另一块板上换了磁珠,的确这个电阻上很重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看了器件的内部结构没能理解到。然后 ...

该芯片是差分输出时钟发生器

R4和C组成了环路滤波器

如到官网能找到该芯片手册的详细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芯片是差分输出时钟发生器 R4和C组成了环路滤波器 如到官网能找到该芯片手册的详细介绍

好的,再次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