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测EVAL-M3-TS6-665PN开发板】3.上电测试

楼主:
       看到 EVAL-M3-TS6-665PN开发板搭配EVAL-M3-102T控制板才能最大发挥作用,我收到EVAL-M3-TS6-665PN开发板后,咬牙花了600多RMB,买了一块EVAL-M3-102T控制板,然后简单上了下电。

        EVAL-M3-102T插入USB,开始安装驱动,调试的COM口检测出EVAL-M3-102T;连接EVAL-M3-TS6-665PN开发板,接入220V主电源, MCEDesigner 软件连接正确。

        如果EVAL-M3-102T不连接EVAL-M3-TS6-665PN开发板,不供220V主电源, MCEDesigner 软件就无法连接。主要由于芯片上的3.3V电来自220V主电源整流后的提供。所以我觉得有些不方便。

      后面简单的试用了一下MCEWizard 和 MCEDesigner 工具软件,容易上手,只需考虑硬件配置,不用管软件算法,就能让电机转起来。

       so far so good~我手头的电机没有详细的参数,为了完成测试,我又在淘宝上买了一台310VDC的永磁电机,有详细参数的,但后面的故事就不好玩了....

先来个合照,就在今天早上:

我怕220V主电会影响USB,就没接USB线,直接先上了220V,然后啪的一声,一个大火花从EVAL-M3-TS6-665PN开发板上出来...

我一脸懵逼...这也没啥需要调整的啊,而且之前也上过电的....

查看开发板:

R18烧了....

我查手册上的电路图,器件的标号有点不一样:

可能是版本不一样,我手里的板子标R18的,手册上的是RS4。手册上的电路图:

RS4是PFC的电流检测电阻,100m欧姆,想不明白为什么会炸,已经量不出阻值了....

量了下最大的电容,电路板上的C13,手册上的C6,210微法没问题,也没其他的器件烧掉....

此时只是给电容充电,PFC没工作...电容充电电流太大?烧掉了采样电阻?

再看一下烧掉的样子:

原来的样子:

都有保护的,不应该啊....想不明白....

为测评我投入了1000多RMB,查了下这块开发板518美刀,换算3800多RMB,就这么一缕青烟....不甘心啊.....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landeng1986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说实话,你这个板子不像是原装货,光看板子的焊接工艺就很low。

网友:
神马?自掏腰包买开发板。算楼主狠

网友B:
还买了,永磁DC,I服了YOU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你这个板子不像是原装货,光看板子的焊接工艺就很low。

这个是比较早的版本,应该不是国内版,但英飞凌的板子一向质量不错,毕竟大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买了,永磁DC,I服了YOU

本来有高压的永磁电机,但参数不详,公司的LRC仪器又不在,不好测电感。和淘宝上一个厂家聊了下,挺专业的,就买了...

控制板是必备的,不然很难用起来功率板

网友:
看来你这次是下了血本了,人啊,总是在痛苦中得以成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比较早的版本,应该不是国内版,但英飞凌的板子一向质量不错,毕竟大厂啊

就因为是比较早的版本,所以市面上手抄板比较多,我见过原装货,跟你的手册上的图片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基本上能确定你买的是山寨版。

网友A:
你买的山寨版明显是手工焊接的,英飞凌的demo不会是手焊板,而且用料很讲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山寨版明显是手工焊接的,英飞凌的demo不会是手焊板,而且用料很讲究。

功率板是活动送的,控制板是我买的

网友A:
什么活动送的,原厂不可能送这样的货色,我可以帮你打听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活动送的,原厂不可能送这样的货色,我可以帮你打听一下。

https://www.eeworld.com.cn/huodong/infineon_201905/index.html

网友A:
是原厂支持的活动吗? 下面那个代理做的dam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原厂支持的活动吗? 下面那个代理做的damo?

原厂的吧

网友:
我确定我曾经看到的原厂板子跟你这个不一样,用料很是讲究。

网友:
有得出结论了吗?是不是原厂的?还是代理商的活动。我想一般是代理商用原厂的图进行复制的板。

网友:
有听说过英飞凌原厂一般是很少出DEMO板的,而是很多代理商或者软件合作商进行制做DEMO板。

网友:
是的,出的数量极少,而且也只是供给超大客户使用,你这个demo估计就是代理商的copy板。

网友D:
基本上确定为山寨版的demo

网友:
有得出结论了吗?是不是原厂的?还是代理商的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确定为山寨版的demo

从哪里看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