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的中断服务程序

楼主:
 这个 2440test里面的中断写的向量有些隐蔽,兜了很多个圈,也难怪这么难理解,下面就对这个东西抽丝剥茧,看清楚这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

  中断向量

  b     HandlerIRQ     ;handler for IRQ interrupt很自然,因为所有的单片机都是那样,中断向量一般放在开头,用过单片机的人都会很熟悉那就不多说了。

  异常服务程序

  这里不用中断(interrupt)而用异常(exception),毕竟中断只是异常的一种情况,呵呵下面主要分析的是“中断异常”说白了,就是我们平时单片机里面用的中断!!!所有有器件引起的中断,例如TIMER中断,UART中断,外部中断等等,都有一个统一的入口,那就是中断异常 IRQ ! 然后从IRQ的服务函数里面分辨出,当前究竟是什么中断,再跳转到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这样看来,ARM比单片机要复杂一些了,不过原理是不变的。

  上面说的就是思路,跟着这个思路来接着分析。

  HandlerIRQ 很明显是一个标号,我们找到了

  HandlerIRQ HANDLER HandleIRQ

  这里是一个宏定义,我们再找到这个宏,看他是怎么定义的:

  MACRO

  $HandlerLabel HANDLER $HandleLabel

  $HandlerLabel

  sub     sp,sp,#4      ;decrement sp(to store jump addrESS)stmfd     sp!,{r0}      ;PUSH the work register to stack(lr does not push because it return to originaladdress)

  ldr r0,=$HandleLabel ;load the address of HandleXXX to r0ldr r0,[r0]      ;load the contents(service routine start address) of HandleXXXstr r0,[sp,#4] ;store the contents(ISR) of HandleXXX to stackldmfd sp!,{r0,pc} ;POP the work register and pc(jump to ISR)MEND

  用 HandlerIRQ 将这个宏展开之后得到的结果实际是这样的HandlerIRQ

  sub     sp,sp,#4      ;decrement sp(to store jump address)stmfd     sp!,{r0}      ;PUSH the work register to stack(lr does not push because it return to originaladdress)

  ldr r0,=HandleIRQ ;load the address of HandleXXX to r0ldr r0,[r0]      ;load the contents(service routine start address) of HandleXXXstr r0,[sp,#4] ;store the contents(ISR) of HandleXXX to stackldmfd sp!,{r0,pc} ;POP the work register and pc(jump to ISR)##2

  至于具体的跳转原理下面再说

  好了,这样的话就容易看的多了,很明显,     HandlerIRQ 还是一个标号,IRQ异常向量就是跳转到这里执行的,这里粗略看一下,应该是保存现场,然后跳转到真正的处理函数,那么很容易发现了这么一句 ldr r0,=HandleIRQ ,没错,我们又找到了一个标号 HandleIRQ ,看来真正的处理函数应该是这个 HandleIRQ ,继续寻找AREA RamData, DATA, READWRITE

  ^ _ISR_STARTADDRESS         ; _ISR_STARTADDRESS=0x33FF_FF00HandleReset      # 4

  HandleUndef      # 4

  HandleSWI         # 4

  HandlePabort # 4

  HandleDabort # 4

  HandleReserved # 4

  HandleIRQ         # 4

  最后我们发现在这里找到了 HandleIRQ ,^ 其实就是 MAP ,这段程序的意思是,从 _ISR_STARTADDRESS开始,预留一个变量,每个变量一个标号,预留的空间为 4个字节,也就是 32BIT,其实这里放的是真正的C写的处理函数的地址,说白了,就是函数指针 - -这样做的话就很灵活了

  接着,我们需要安装IRQ处理句柄,说白了,就是设置处理函数的地址,让PC指针可以正确的跳转。

  于是我们在接着的找到安装句柄的语句

  ; Setup IRQ handler

  ldr     r0,=HandleIRQ ;This routine is neededldr     r1,=IsrIRQ      ;if there is not 'subs pc,lr,#4' at 0x18, 0x1cstr     r1,[r0]

  说白了就是将 IsrIRQ 的地址填到 HandleIRQ对应的地址里面,前面说了 HandleIRQ 放的是中断处理的函数的入口地址,我们继续找 IsrIRQ

  IsrIRQ

  sub     sp,sp,#4 ;reserved for PC

  stmfd     sp!,{r8-r9}

  ldr     r9,=INTOFFSET

  ldr     r9,[r9]

  ldr     r8,=HandleEINT0

  add     r8,r8,r9,lsl #2

  ldr     r8,[r8]

  str     r8,[sp,#8]

  ldmfd     sp!,{r8-r9,pc}

  要理解这个代码,得先学学2440的中断系统了,INTOFFSET存放的是当前中断的偏移号,根据偏移就知道当前是哪个中断源发生的中断。

  注意了,我们说的是中断,而不是异常,看看原来的表是啥样子的^ _ISR_STARTADDRESS         ; _ISR_STARTADDRESS=0x33FF_FF00##3

  HandleReset      # 4

  HandleUndef      # 4

  HandleSWI         # 4

  HandlePabort # 4

  HandleDabort # 4

  HandleReserved # 4

  HandleIRQ         # 4

  HandleFIQ         # 4

  HandleEINT0         # 4

  HandleEINT1         # 4

  HandleEINT2         # 4

  HandleEINT3         # 4

  .......

  可以看到,前面几个是异常,从      HandleEINT0 就是 IRQ异常的向量存放的地方了,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上面 IsrIRQ 里面里面要执行那条指令

  ldr     r8,=HandleEINT0

  add     r8,r8,r9,lsl #2

  道理很简单, HandleEINT0 就是所有IRQ中断向量表的入口,在这个地址上面,加上一个适当的偏移量,INTOFFSET ,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到底是哪个IRQ在申请中断了。

  至于具体怎么跳转的?

  首先,我们说了,HandleEINT0 开始的一段内存里面,存放的就是中断服务函数的函数指针,ARM的体系的话,每个指针变量就是占4个字节,这里就解释了,为什么这里为每个标号分配了4个字节的空间,里面放的就是函数指针!!!下面再看看怎么跳转,继续看 IsrIRQ 里面就实现了跳转了str         r8,[sp,#8]

  ldmfd     sp!,{r8-r9,pc}

  其实最核心就是这两句了,先查找到当前中断服务程序的地址,将他放到 R8 里面,然后出栈,弹出给PC那么PC很自然就跳到中断服务程序了。至于这里的堆栈问题又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需要好好的参透ARM的中断架构,需要了解的可以自己仔细的阅读 《ARM体系结构与编程》里面说的很详细。我们这里的重点是研究怎么跳转。

  最后,我们看看在C代码中是怎么安装终端向量的,例如看 按键的外部中断,是怎么具体设置的,参看/src/keyscan.c 里面的代码

  很简单,里面只有3个函数

  KeyScan_Test 是按键测试的主函数

  Key_ISR 是按键中断服务函数

  在 KeyScan_Test里面,我们发现了有这么一句pISR_EINT0 = pISR_EINT2 = pISR_EINT8_23 = (U32)Key_ISR;可以理解否? Key_ISR就是上面提到的按键中断服务函数,函数的名字,代表的就是函数的地址!!!!

  将中断服务函数的地址,注意了,是地址,这是一个 U32型的变量。送到几个变量,我们以pISR_EINT0作为例子,查看头文件定义,在 2440addr.h 里面找到// Interrupt vector

  #define pISR_EINT0         (*(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20))_ISR_STARTADDRESS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没错,刚才分析的汇编代码里面就提到了^ _ISR_STARTADDRESS         ; _ISR_STARTADDRESS=0x33FF_FF00##4

  HandleReset      # 4

  HandleUndef      # 4

  ......

  对,地址就是这里,然后 _ISR_STARTADDRESS+0x20 就是跳过前面的异常向量,进入IRQ中断向量的入口所以说到尾

  pISR_EINT0 = (U32)Key_ISR;

  完成的操作就是,将 Key_ISR 的地址存放到

  HandleEINT0         # 4

  这个IRQ向量表里面!!!!

  当按键中断发生的时候,发生IRQ异常中断

  当前PC值-4 保存到LR_IRQ里面,然后执行

  b     HandlerIRQ

  然后是执行

  HandlerIRQ

  sub     sp,sp,#4      ; 预留一个用来存放PC地址stmfd     sp!,{r0}      ; 保存R0,因为下面使用了ldr r0,=HandleIRQ ; 将HandleIRQ(服务程序)的地址装载到R0ldr r0,[r0]

  str r0,[sp,#4] ; 保存到刚才预留的地方

  ldmfd sp!,{r0,pc} ; 弹出堆栈,恢复R0,并且将刚才计算好的 HandleIRQ 地址弹出到 PC堆栈是向下生长的,所以 SUB SP,SP,#4 就相当于 PUSH XX,但是这个XX这个时候并没有用,因为这里用的是强制移动 SP 指针实现的。然后得到服务程序的地址,再将这个值放回刚才预留的栈的空位上面,最后就是POP出R0恢复,并且将刚才得到的服务程序的地址送到 PC,那么实现的效果就是跳转到 HandleIRQ 里面了。

  接着看刚才是怎么安装的HandleIRQ 的

  ; Setup IRQ handler

  ldr     r0,=HandleIRQ ;This routine is neededldr     r1,=IsrIRQ      ;if there is not 'subs pc,lr,#4' at 0x18, 0x1cstr     r1,[r0]

  可以看出,这里将 IsrIRQ 的地址的值保存到 HandleIRQ 中,也就是说,上面的 IRQ 服务程序,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指 IsrIRQ !

  所以接着的事情就是转移到 IsrIRQ 中执行:

  IsrIRQ

  sub     sp,sp,#4 ; 预留一个值来保存PC

  stmfd     sp!,{r8-r9}

  ldr     r9,=INTOFFSET ; 计算偏移量,下面解释ldr     r9,[r9]

  ldr     r8,=HandleEINT0

  add     r8,r8,r9,lsl #2

  ldr     r8,[r8]

  str     r8,[sp,#8] ; 因为保存了2个寄存器R8 R9 ,所以SP下移了8位ldmfd     sp!,{r8-r9,pc} ; 恢复寄存器,弹出到PC,同上面的一样##5

  怎么保存,操作SP,跟最后弹出到PC的部分和上面的例子一样,下面说说中间的计算部分计算偏移量,其实原理很简单,首先 INTOFFSET 保存着当前是哪个IRQ中断,例如 0代表着 HandleEINT0,1代表HandleEINT1 ..... 等等,这不是乱来,有一个表的,这个是由 S3C2440 的datasheet说的,自己可以去查看。

  然后得到 中断处理函数的向量表,这个表的首地址就是 HandleEINT0,那么很自然的想到,怎么查表?那还不简单?HandleEINT0 + INTOFFSET 不就完了?基地址加偏移量就得到表中某项了,当然,因为这里是中断处理向量每一项占用4个字节,所以用lsl #2处理一下,左移2位相当于乘以4,偏移量乘以4,这应该很好理解的。

  我们这个例子找到的就是 HandleEINT0 ,将里面的值读出来,里面放的是 HandleEINT0 服务函数的地址,这个地址怎么来的?是在C程序里面设置的。我们看 keyscan.c 程序,找到一个 void KeyScan_Test(void) 函数,里面有这么一句:

  pISR_EINT0 = pISR_EINT2 = pISR_EINT8_23 = (U32)Key_ISR;这里是安装了3个按键中断服务程序,我们只关注 0号中断,也就是pISR_EINT0 = (U32)Key_ISR;

  这句话什么意思?先看看pISR_EINT0的定义,在 2440addr.h 中定义#define pISR_EINT0         (*(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20))看到没有?_ISR_STARTADDRESS 不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异常向量的入口地址?加上一个 0x20之后实际上指向的,就是 HandleEINT0 !!!这么说来,上面的意思就是,将 Key_ISR 处理函数的入口地址,送到 HandleEINT0 中。

  再来看 Key_ISR ,这是一个典型的服务程序,加了_irq 作为编译关键字,告诉编译器,这个函数是中断服务程序得保存需要的寄存器,免得被破坏。具体可以参考 《ARM体系结构与编程》P283 页的描述。

  static void __irq Key_ISR(void)

  .......

  加上 _irq 关键字之后,编译器就会处理好所有的保存动作了,并不需要多关心。但是这个是 ARM-CC 编译器的关键字,GCC中并没有这个东西,所以GCC处理中断的时候最好还是自己保存一下。

  到这里为止,整个中断的过程就解释完毕。分析的过程中确实学习了很多

四.     职责和范围
1.     提供的产品及服务技术文档
提供的产品指投标方按照采购文件规定,须向招标人提供的所有物品,包括设备、配套软件、备品备件、消耗品、图纸、手册、技术资料及其他采购文件中规定的产品和有关资料。
提供的服务指合同规定的由投标方提供的从产品生产准备直至合
同期满的各个阶段中的技术服务和其他服务及合同期满后的售后服务。
2.     技术文件
4.2.1    投标方提供的技术文件应包括电子版和书面的两种,并至少能包括以下内容下列技术文件:
a.    在报价单中推出的新型号产品或招标方未曾测试过的产品,应给出书面技术资料及配置说明。
b.  其它需要的技术文件
4.2.3    所提供的技术文件,其内容必须与所提供的产品一致。
4.2.4    提供全套技术文件三套。
4.2.6    技术文件的交接是验收的依据之一。

(3)技术部分按照以下因素进行评价:企业制造工艺水平、生产与检测设备、生产能力等。投标方需尽可能自己的优势资料。

提供的产品指投标方按照采购文件规定,须向招标人提供的所有物品,包括设备、配套软件、备品备件、消耗品、图纸、手册、技术资料及其他采购文件中规定的产品和有关资料。
提供的服务指合同规定的由投标方提供的从产品生产准备直至合同期满的各个阶段中的技术服务和其他服务及合同期满后的售后服务。
2.     技术文件
4.2.1    投标方提供的技术文件应包括电子版和书面的两种,并至少能包括以下内容下列技术文件:
a.    在报价单中推出的新型号产品或招标方未曾测试过的产品,应给出书面技术资料及配置说明。
b.  其它需要的技术文件
4.2.3    所提供的技术文件,其内容必须与所提供的产品一致。
4.2.4    提供全套技术文件三套。
4.2.6    技术文件的交接是验收的依据之一。

(3)技术部分按照以下因素进行评价:企业制造工艺水平、生产与检测设备、生产能力等。投标方需尽可能自己的优势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