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完全替代nRF240l1p的模块

楼主:
一、模块介绍
(1) 2.4Ghz 全球开放ISM 频段免许可证使用
(2) 最高工作速率2Mbps,高效GFSK调制,抗干扰能力强,特别    适合工业控制场合
(3) 126 频道,满足多点通信和跳频通信需要
(4) 内置硬件CRC 检错和点对多点通信地址控制
(5) 低功耗1.9 - 3.6V 工作,待机模式下状态为22uA;掉电模    式下为900nA
(6) 内置2.4Ghz 天线,体积种类多样
(7) 模块可软件设地址,只有收到本机地址时才会输出数据(提    供中断指示),可直接接各种单片机使用,软件编程非常方便
(8) 内置专门稳压电路,使用各种电源包括DC/DC 开关电源均有 很好的通信效果
(9) 2.54MM间距接口,DIP封装
(10)工作于Enhanced ShockBurst 具有Automaticpacket handling, Auto packettransaction handling,具有可选的内置包应答机制,极大的降低丢包率。
(11)与51系列单片机P0口连接时候,需要加10K的上拉电阻,与其    余口连接不需要。

说明:
(1)VCC脚接电压范围为1.9V~3.6V之间,不能在这个区间之外,超过    3.6V将会烧毁模块。推荐电压3.3V左右。
(2) 除电源VCC和接地端,其余脚都可以直接和普通的5V单片机IO口    直接相连,无需电平转换。当然对3V左右的单片机更加适用了。
(3) 硬件上面没有SPI的单片机也可以控制本模块,用普通单片机IO口模拟SPI不需要单片机真正的串口介入,只需要普通的单片机IO口就可以了,当然用串口也可以了。
(4) 如果需要其他封装接口,比如密脚插针,或者其他形式的接口,可以联系我们定做。

网友:
技术支持:王工 13612949951  2355573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