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偏定义及测量方法

楼主:
各位大佬大家好,今天我们用DDS做出了FM的调频信号,现在有一个问题想像各位请教,便是如何准确测量调制信号的频偏,现在手头上有9k-1.5G的频谱分析仪,但接入信号后看到的频率分量是一直抖动的,难以测量到准确的频偏,频谱分析仪型号是DSA815,我们手头上也没有说明书只会较为常用的功能,不知道是否频谱分析仪能自带这种能查看频率偏移的功能或者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准确的测量呢?

网友:
刚才尝试了减小分辨率带宽,发现测量的效果还是较为准确的,因为用减小分辨率的方法即可

网友A:
调节RBW和VBW。然后max hold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节RBW和VBW。然后max hold就可以看出来了。

是的,减小了分辨率带宽之后便可以看清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