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STM32F407VGT6芯片USART串口通讯(sp3232)问题(路过的请帮忙)

楼主:
今天在这里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关于STM32F407的串口通讯的问题,其实这是个很LOW的问题,但是不得不请教大家。
1.问题描述
使用的单片机是STM32F407VGT6芯片,100引脚的。串口通道到USART3,串口芯片是SP3232芯片。通讯速率是115200-8-n-1。
对单片机进行测试时,发现收发的数据出现乱码的情况,完全不能使用。

2.故障排查
(1)首先检查硬件问题。
硬件电路图如下:

该电路图按照数据手册还有原子哥的电路图进行设计的,测试各点电压:(16脚电压3.27V,2脚电压5.89V,6脚电压-5.3V,1脚与3脚之间电压2.9V,4脚与5脚之间电压5.56V)。
外部通过USB转TTL工具将单片机与PC连接起来,进行了交叉连接。

(2)检查调试工具
其中怀疑是调试工具的问题,换了3个不同厂家的USB转TTL的进行测试,显示的结果都是一样,通讯乱码。排除通信工具的问题。

(3)检查串口助手
同样换了3个串口调试助手,包括原子的串口助手,问题现象也是一样。

(4)检查通讯芯片
a.鉴于网上以及自己经验,SP2332的假货比较多,对测试的SP3232进行更换新的,在此期间更换为MAX232(将芯片的电压通过飞线更改为5V),又通过正规渠道更换为max3232,同样的结果,通讯乱码。
b.对SP3232进行回环测试,即将USART3(9脚和10脚短接),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此时发送数据正常。又将USART6(11脚和12脚)短接,发送数据也正常,说明通讯芯片是正常的。

(5)检测单片机的通讯引脚
测试方法为,将SP3232芯片去掉,将USART3的TXD和RXD直接与USB转TTL的工具的RXD和TXD连接,通过调试助手发送数据,也能正常收发数据,发送什么回复什么数据。
这时将SP3232芯片重新焊接上,通讯还是乱码,简直无法相信。

(6)检查单片机外围元器件
a.首先检查有无虚焊问题。
将单片机外围的元器件重新焊锡,补焊
b.检查电路问题,对照官方的原理图以及网上关于STM32F407VGT6芯片的原理图进行仔细核实,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原理图如下(关于电源和晶振部分):

c.检查晶振
晶振为8MHz,焊接并无问题,测试晶振引脚电压,分别为1.81V、1.69V。
并将晶振Y3(32.768KHz)去掉。

(7)检查程序问题
本次测试实例有两个,一个是原子哥的《实验4 串口实验》,另外一个是野火的《USART2—USART2接发》,不要见怪,实在没办法。
a.原子哥的《实验4 串口实验》
修改引脚和时钟、中断配置

//重定义fputc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SART3->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3->DR = (u8) ch;
        return ch;
}
#endif

#if EN_USART1_RX   //如果使能了接收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注意,读取USARTx->SR能避免莫名其妙的错误
u8 USART_RX_BUF[USART_REC_LEN];     //接收缓冲,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
//接收状态
//bit15,        接收完成标志
//bit14,        接收到0x0d
//bit13~0,        接收到的有效字节数目
u16 USART_RX_STA=0;       //接收状态标记

//初始化IO 串口1
//bound:波特率
void uart_init(u32 bound){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ENABLE);//使能USART1时钟

        //串口1对应引脚复用映射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8,GPIO_AF_USART3); //GPIOA9复用为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9,GPIO_AF_USART3); //GPIOA10复用为USART1

        //USART1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A9与GPIO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度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9,PA10

   //USART1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波特率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SART_Cmd(USART3, ENABLE);  //使能串口1
        USART_ClearFlag(USART3, USART_FLAG_TC);
#if EN_USART1_RX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相关中断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串口1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endif
}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u8 Res;
#ifdef OS_TICKS_PER_SEC                 //如果时钟节拍数定义了,说明要使用ucosII了.
        OSIntEnter();
#endif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3);//(USART1->DR);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if((USART_RX_STA&0x8000)==0)//接收未完成
                {
                        if(USART_RX_STA&0x4000)//接收到了0x0d
                        {
                                if(Res!=0x0a)USART_RX_STA=0;//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else USART_RX_STA|=0x8000;        //接收完成了
                        }
                        else //还没收到0X0D
                        {
                                if(Res==0x0d)USART_RX_STA|=0x4000;
                                else
                                {
                                        USART_RX_BUF[USART_RX_STA&0X3FFF]=Res ;
                                        USART_RX_STA++;
                                        if(USART_RX_STA>(USART_REC_LEN-1))USART_RX_STA=0;//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
#ifdef OS_TICKS_PER_SEC                 //如果时钟节拍数定义了,说明要使用ucosII了.
        OSIntExit();
#endif

在主函数中进行修改后:
        while(1)
        {
                if(USART_RX_STA&0x8000)
                {
                        len=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r\n");
                        for(t=0;t<len;t++)
                        {
                                USART_SendData(USART3, USART_RX_BUF[t]);         //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printf("\r\n\r\n");//插入换行
                        USART_RX_STA=0;
                }else
                {
                        times++;
                        if(times%5000==0)
                        {
                                printf("\r\nALIENTEK 探索者STM32F407开发板 串口实验\r\n");
                                printf("正点原子@ALIENTEK\r\n\r\n\r\n");
                        }
                        if(times%200==0)printf("52353535\r\n");
                        if(times%30==0)LED0=!LED0;//闪烁LED,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delay_ms(10);
                }
        }

查看时钟配置:
#if !defined  (HSE_VALUE)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8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endif /* HSE_VALUE */

#if defined (STM32F40_41xxx)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168000000;
#endif /* STM32F40_41xxx */

/************************* PLL Parameters *************************************/
#if defined(STM32F40_41xxx) || defined(STM32F427_437xx) || defined(STM32F429_439xx) || defined(STM32F401xx) || defined(STM32F469_479xx)
/* PLL_VCO = (HSE_VALUE or HSI_VALUE / PLL_M) * PLL_N */
#define PLL_M

仿真查看USART3的配置情况:

与数据手册进行对比查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b.野火的《USART2—USART2接发》

//引脚定义
/*******************************************************/
#define RS232_USART                                     USART3
#define RS232_USART_CLK                              RCC_APB1Periph_USART3

#define RS232_USART_RX_GPIO_PORT                GPIOD
#define RS232_USART_RX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D
#define RS232_USART_RX_PIN                          GPIO_Pin_9
#define RS232_USART_RX_AF                           GPIO_AF_USART3
#define RS232_USART_RX_SOURCE                   GPIO_PinSource9

#define RS232_USART_TX_GPIO_PORT               GPIOD
#define RS232_USART_TX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D
#define RS232_USART_TX_PIN                          GPIO_Pin_8
#define RS232_USART_TX_AF                           GPIO_AF_USART3
#define RS232_USART_TX_SOURCE                   GPIO_PinSource8

#define RS232_USART_IRQHandler                   USART3_IRQHandler
#define RS232_USART_IRQ                              USART3_IRQn
/************************************************************/
//串口波特率
#define RS232_USART_BAUDRATE                    115200

/**
  * @brief  配置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配置中断源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S232_USART_IRQ;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brief  RS232_USART GPIO 配置,工作模式配置。115200 8-N-1 ,中断接收模式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Debug_USART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 RS232_USART_RX_GPIO_CLK|RS232_USART_TX_GPIO_CLK, ENABLE);

  /* 使能 UART 时钟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S232_USART_CLK, ENABLE);

  /* 连接 PXx 到 USARTx_Tx*/
  GPIO_PinAFConfig(RS232_USART_RX_GPIO_PORT,RS232_USART_RX_SOURCE, RS232_USART_RX_AF);

  /*  连接 PXx 到 USARTx__Rx*/
  GPIO_PinAFConfig(RS232_USART_TX_GPIO_PORT,RS232_USART_TX_SOURCE,RS232_USART_TX_AF);

  /* 配置Tx引脚为复用功能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RS232_USART_TX_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RS232_USART_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Rx引脚为复用功能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RS232_USART_RX_PIN;
  GPIO_Init(RS232_USART_R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串口RS232_USART 模式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RS232_USART_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RS232_USART,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Configuration();
        /*配置串口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RS232_USART,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RS232_USART, ENABLE);
}

//中断接收函数
extern uint8_t Rxflag;
extern uint8_t ucTemp;
void RS232_USART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 RS232_USART, USART_IT_RXNE ) != RESET)
        {
          Rxflag=1;
                ucTemp = USART_ReceiveData( RS232_USART );
        }
}

主函数:
  while(1)
        {
                /*
                        接收DEBUG_USART口的数据,分析并处理
                        可以将此段代码封装为一个函数,在主程序其它流程调用
                */
                if(Rxflag)
                {
                        if (usRxCount < sizeof(ucaRxBuf))
                        {
                                ucaRxBuf[usRxCount++] = ucTemp;
                        }
                        else
                        {
                                usRxCount = 0;
                        }

                        /* 简单的通信协议,遇到回车换行符认为1个命令帧,可自行加其它判断实现自定义命令 */
                        /* 遇到换行字符,认为接收到一个命令 */
                        if (ucTemp == 0x0A)        /* 换行字符 */
                        {
                                /*检测到有回车字符就把数据返回给上位机*/
                                Usart_SendStr_length( RS232_USART, ucaRxBuf, usRxCount );
                                //Usart_SendString();
                                usRxCount = 0;
                        }
                        Rxflag=0;
                }
        }

同样的将系统的时钟更改为8MHz,进行测试。

3.查找资料
针对网上说的各种方法,比如文件属性,只读更改为可修改;比如系统时钟的分频,将系统的总时钟更改为72Mhz测试,均以失败而告终。

4.紧急求助
实在没有办法了,希望各位看到此贴的朋友,还有哪些我还没有注意到的,希望给一点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
来自 11楼

网友A:
你用示波器看了SP3232的电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示波器看了SP3232的电平了吗?

这个没有看。正准备用示波器查看。首先我在软件和硬件上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B:
如果不用SP3232,直接用USB转的串口与STM32串口互连,此时数据正确的话,说明问题出在3232上。要注意电荷泵储能电容容量,分别用0.1uF、1uF和10uF做替换测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用SP3232,直接用USB转的串口与STM32串口互连,此时数据正确的话,说明问题出在3232上。要注意电荷泵 ...

3232芯片做回环测试也没有问题呢!我把电容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32芯片做回环测试也没有问题呢!我把电容换一下试试

断开MCU与232接口片的连接,短接232接口片的TTL侧收发引脚,然后用PC的RS232接口测试,波特率设置与MCU相同,数据无误才能判定232接口片没问题。

如果单独测试MCU和232接口片都没问题,但MCU与接口片整体却有问题,要么是收发接反了,要么是电平不兼容。另外注意,有些USB转的串口存在兼容性问题,最好基于原生RS232串口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