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镍氢电池充放电的电路设计

楼主:
目前在做的是一个数字显示装置,用的是12864屏,工作电压在4.5V-5V之间,电路很简单,一个单片机控制,595扩展数据线驱动。现在客户提出需要掉电后显示15min以上(怪前期没有考虑到),可是测了一下电流,大概在25ma左右。现在准备用两个3.6V的镍氢电池加DC-DC电路,充电的时候单个充,放电的时候串联,但充放电电路如何做请问如何做?给模块供电是5V

网友A:
蓄电池串联使用就应整体充电,分别充,电路会复杂得多。镍氢电池用电流源电路恒流充电,然后用ADC或比较器监视电池组端电压,到限转涓流充电即可。最好使用锂电池做后备电源,现在锂电池的充电管理芯片很多,开发时间短,整体成本更低。

en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蓄电池串联使用就应整体充电,分别充,电路会复杂得多。镍氢电池用电流源电路恒流充电,然后用ADC或比较器 ...

电池是那种纽扣式的电池串联到一块的,5节,电压时6V,在网上发现锂电池的充电IC比较多,镍氢的比较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那种纽扣式的电池串联到一块的,5节,电压时6V,在网上发现锂电池的充电IC比较多,镍氢的比较少

镍氢电池的充电简单很多,所以不需要什么充电IC。

ena

网友:
锂电池的充电IC国产的都很多

没必要用镍氢

网友C:
锂电的电压在2.7--4.2V,要经过充电电路把5V降压到4.2V左右进行充电,跟手机充电一样,

放电时,因为楼主需要工作电压在4.5V-5V之间,要多加一个升压电路,把电池的电压提高到5V

en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镍氢电池的充电简单很多,所以不需要什么充电IC。

嗯,准备直接用5V电串个电阻冲,然后用升压芯片,这个充电电流不就是刚开始时候的电压除以电阻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锂电的电压在2.7--4.2V,要经过充电电路把5V降压到4.2V左右进行充电,跟手机充电一样, 放电时,因为楼 ...

看网上说锂电池不太稳定,所以没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准备直接用5V电串个电阻冲,然后用升压芯片,这个充电电流不就是刚开始时候的电压除以电阻吗?

串电阻法的阻值选取依据不是刚开始的充电电流,而是仅考虑长期稳态电流,即仅考虑涓流充电电流补偿掉自放电损耗即可,否则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但此法是否适合你的应用,需要考察电池放电周期,对于需要较频繁进行较大电流放电的应用可不适合,仅适用于掉电数据保持等微放电电流的应用。显然,你的应用不是微电流放电类,除非你的应用极罕见动用后备电源,但看你的描述,显然不是。所以,老老实实考虑正规的充电方案吧,图省事有得是后期的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网上说锂电池不太稳定,所以没敢用

理由呢?稳定不稳定,是设计决定的,除非是某些极端应用环境。

en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由呢?稳定不稳定,是设计决定的,除非是某些极端应用环境。

涓流充电时间有点长,这个使用在加油机上面的,功能上就是一个掉电显示的功能。以前用的是3.6V/60mah的,充电方式就是5v串了一个100欧姆的电阻,结果时间长了后出现漏液现象。还有一个问题是,假如是4.8V的电池,满电电压是5.6V,我以恒压4.8V充电,这样可以吗?会导致充不进去吗?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涓流充电时间有点长,这个使用在加油机上面的,功能上就是一个掉电显示的功能。以前用的是3.6V/60mah的, ...

只用电阻就只能采用涓流充电,否则电池必很快完蛋。用恒压充好些,但电池若深度放电的话,起始充电电流很可能过大。而且,恒压点若选择不当,要么充不满,要么电流不合适,都影响电池寿命或容量。想长期免维护运作,老老实实用恒流转恒压最后涓流充电的办法,工艺和电路都是古老而成熟的,没什么其它的好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网上说锂电池不太稳定,所以没敢用

用聚合物就好了。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

网友:
不管你用那种电池,你都要考虑多加两个电路,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