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ull使用Openwrt系统

楼主:
简介:OpenWrt 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嵌入式的 Linux 发行版。(主流路由器固件有 dd-wrt,tomato,openwrt三类)对比一个单一的、静态的系统,OpenWrt的包管理提供了一个完全可写的文件系统,从应用程序供应商提供的选择和配置,并允许您自定义的设备,以适应任何应用程序。
对于开发人员,OpenWrt 是使用框架来构建应用程序,而无需建立一个完整的固件来支持;对于用户来说,这意味着其拥有完全定制的能力,可以用前所未有的方式使用该设备。
说明:
很有必要移植,特别应用到路由器方面的产品。同时服务器提供了大量移植好的相关应该程序,可以直接在线安装。
步骤一:
详细看

下载源码和修改配置(可参考IMX6,改IMX6UUL),编译出zImage和openwrt_last_rootfs.tar.bz2(略)

步骤二:
复制zImage为D:\ARM平台\IMX6\烧写工具\MfgTool-Git\MfgTool-MYIMX6-A7\MfgTool-MYIMX6A7-L4.1.15\Profiles\Linux\OS Firmware\image-L4.1.15-kernel\zImage-myimx6a7
复制openwrt_last_rootfs.tar.bz2到目录D:\ARM平台\IMX6\烧写工具\MfgTool-Git\MfgTool-MYIMX6-A7\MfgTool-MYIMX6A7-L4.1.15\Profiles\Linux\OS Firmware\image-L4.1.15-rootfs

修改ucl2.xml,屏蔽以下的命令:
        <!--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pipe tar -jxv -C /mnt/mmcblkxp2" file="image-L4.1.15-kernel/kernel-modules-myimx6a7.tar.bz2">pipe: modules</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frf">frf: modules</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pipe tar -jxv -C /mnt" file="image-L4.1.15-update/L4115-rootfs-config.tar.bz2">pipe: configs</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frf">frf: configs</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sh /mnt/myzr-rootfs-config /mnt/mmcblkxp2 %ek_name% %my_rootfs% normal">sh configs</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frf">frf: configs</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pipe tar -jxv -C /mnt/mmcblkxp2" file="image-L4.1.15-update/L4115-rootfs-update.tar.bz2">pipe: update</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frf">frf: update</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pipe tar -jxv -C /mnt/mmcblkxp2" file="image-L4.1.15-update/my-demo.tar.bz2">pipe: demo</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frf">frf: demo</CMD> -->

修改cfg.ini,替换文件系统的名字
my_rootfs=openwrt_last_rootfs.tar.bz2

最后设置拨码为烧写模式,打开MFG工具烧写

步骤三:
设置拨码为启动模式,接上调试串口,打印如下:
U-Boot 2016.03-svn350 (Jan 10 2019 - 17:44:24 +0800)

CPU:   Freescale i.MX6ULL rev1.0 528 MHz (running at 396 MHz)
CPU:   Industrial temperature grade (-40C to 105C) at 49C
Reset cause: POR
Board: MYIMX6EK140P-6Y
I2C:   ready
DRAM:  256 MiB
MMC:   FSL_SDHC: 0, FSL_SDHC: 1
Display: MY-WVGA (800x480)
Video: 800x480x24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FEC [PRIME]
Normal Boot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Info: Linux-4.1.15 MYIMXA7 eMMC
reading myimx6ek140p-6y-256m-emmc.dtb
34800 bytes read in 19 ms (1.7 MiB/s)
reading zImage-myimx6a7
6723032 bytes read in 165 ms (38.9 MiB/s)
Kernel image @ 0x80800000 [ 0x000000 - 0x6695d8 ]
## Flattened Device Tree blob at 83000000
   Booting using the fdt blob at 0x83000000
   Using Device Tree in place at 83000000, end 8300b7ef
Modify /soc/aips-bus@02200000/epdc@0228c000:status disabled
ft_system_setup for mx6

Starting kernel ...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x0
Linux version 4.1.15-myimx6a7 (linyn@u12045) (gcc version 7.4.0 (OpenWrt GCC 7.4.0 r10358-ef5b7aa) ) #0 SMP PREEMPT Thu Jun 27 15:15:37 2019
CPU: ARMv7 Processor [410fc075] revision 5 (ARMv7), cr=10c53c7d
CPU: PIPT /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model: MYIMX6EK140P-6Y-256M-eMMC Evaluation Kit
Memory policy: Data cache writealloc
PERCPU: Embedded 12 pages/cpu @8fdd3000 s16908 r8192 d24052 u49152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65024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mxc0,115200 root=/dev/mmcblk1p2 rootwait rw
PI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Memory: 246912K/262144K available (8443K kernel code, 443K rwdata, 2972K rodata, 436K init, 450K bss, 15232K reserved, 0K cma-reserved, 0K highmem)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c00000 - 0xfff00000   (3072 kB)
    vmalloc : 0x90800000 - 0xff000000   (1768 MB)
    lowmem  : 0x80000000 - 0x90000000   ( 256 MB)
    pkmap   : 0x7fe00000 - 0x80000000   (   2 MB)
    modules : 0x7f000000 - 0x7fe00000   (  14 MB)
      .text : 0x80008000 - 0x80b2e06c   (11417 kB)
      .init : 0x80b2f000 - 0x80b9c000   ( 436 kB)
      .data : 0x80b9c000 - 0x80c0afe0   ( 444 kB)
       .bss : 0x80c0d000 - 0x80c7d904   ( 451 kB)
SLUB: HWalign=64,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1, Nodes=1
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Additional per-CPU info printed with stalls.
        RCU restricting CPUs from NR_CPUS=4 to nr_cpu_ids=1.
RCU: Adjusting geometry for rcu_fanout_leaf=16, nr_cpu_ids=1
NR_IRQS:16 nr_irqs:16 16
mxc_clocksource_init 3000000
Switching to timer-based delay loop, resolution 333ns
sched_clock: 32 bits at 3000kHz, resolution 333ns, wraps every 715827882841ns
clocksource mxc_timer1: mask: 0xffffffff max_cycles: 0xffffffff, max_idle_ns: 637086815595 ns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skipped), value calculated using timer frequency.. 6.00 BogoMIPS (lpj=30000)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Mountpoi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cpus/cpu@0 missing clock-frequency property
CPU0: thread -1, cpu 0, socket 0, mpidr 80000000
Setting up static identity map for 0x80008280 - 0x800082d8
Brought up 1 CPUs
SMP: Total of 1 processors activated (6.00 BogoMIPS).
CPU: All CPU(s) started in SVC mode.
devtmpfs: initialized
device-tree: Duplicate name in lcdif@021c8000, renamed to "display#1"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2 part 30 variant 7 rev 5
clocksource jiffies: mask: 0xffffffff max_cycles: 0xffffffff, max_idle_ns: 19112604462750000 ns
pinctrl core: initialized pinctrl subsystem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DMA: preallocated 256 KiB pool for atomic coherent allocations
cpuidle: using governor ladder
cpuidle: using governor menu
hw-breakpoint: found 5 (+1 reserved) breakpoint and 4 watchpoint registers.
hw-breakpoint: maximum watchpoint size is 8 bytes.
imx6ul-pinctrl 20e0000.iomuxc: initialized IMX pinctrl driver
imx6ul-pinctrl 2290000.iomuxc-snvs: initialized IMX pinctrl driver
mxs-dma 1804000.dma-apbh: initialized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i2c i2c-0: IMX I2C adapter registered
i2c i2c-0: can't use DMA
i2c i2c-1: IMX I2C adapter registered
i2c i2c-1: can't use DMA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2.00
pps_core: LinuxPPS API ver. 1 registered
pps_core: Software ver. 5.3.6 - Copyright 2005-2007 Rodolfo Giometti <giometti@linux.it>
PTP clock support registered
MIPI CSI2 driver module loaded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Core ver 2.2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31
Bluetooth: HCI device and connection manag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HCI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L2CAP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SCO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Switched to clocksource mxc_timer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2, 16384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2048 bind 2048)
UDP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1, 8192 bytes)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1, 8192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imx rpmsg driver is registered.
Bus freq driver module loaded
futex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2, 16384 bytes)
VFS: Disk quotas dquot_6.6.0
VFS: Dquo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NFS: Registering the id_resolver key type
Key type id_resolver registered
Key type id_legacy registered
jffs2: version 2.2. (NAND) 漏 2001-2006 Red Hat, Inc.
fuse init (API version 7.23)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imx-weim 21b8000.weim: Driver registered.
backlight supply power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MIPI DSI driver module loaded
MIPI DSI driver module loaded
21c8000.lcdif supply lcd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mxsfb 21c8000.lcdif: failed to find mxc display driver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100x30
mxsfb 21c8000.lcdif: initialized
imx-sdma 20ec000.sdma: no event needs to be remapped
imx-sdma 20ec000.sdma: loaded firmware 3.3
imx-sdma 20ec000.sdma: initialized
2020000.serial: ttymxc0 at MMIO 0x2020000 (irq = 20, base_baud = 5000000) is a IMX
console [ttymxc0] enabled
21e8000.serial: ttymxc1 at MMIO 0x21e8000 (irq = 234, base_baud = 5000000) is a IMX
21ec000.serial: ttymxc2 at MMIO 0x21ec000 (irq = 235, base_baud = 5000000) is a IMX
21f0000.serial: ttymxc3 at MMIO 0x21f0000 (irq = 236, base_baud = 5000000) is a IMX
21f4000.serial: ttymxc4 at MMIO 0x21f4000 (irq = 237, base_baud = 5000000) is a IMX
imx-rng 2284000.rngb: iMX RNG Registered.
imx sema4 driver is registered.
[drm] Initialized drm 1.1.0 20060810
[drm] Initialized vivante 1.0.0 20120216 on minor 0
brd: module loaded
loop: module loaded
fxas2100x 0-0020: read chip ID 0xfffffffb is not equal to 0xd1 for fxas21000 or 0xd6/0xd7 fxas21002!
fxas2100x: probe of 0-0020 failed with error -22
spi_imx 2008000.ecspi: probed
spi_imx 200c000.ecspi: probed
CAN device driver interface
2090000.can supply xceiver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flexcan 2090000.can: device registered (reg_base=92a58000, irq=27)
2094000.can supply xceiver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flexcan 2094000.can: device registered (reg_base=92a60000, irq=28)
20b4000.ethernet supply phy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pps pps0: new PPS source ptp0
fec 20b4000.ethernet eth1 (uninitialized): Invalid MAC address: 00:00:00:00:00:00
fec 20b4000.ethernet eth1 (uninitialized): Using random MAC address: 96:7b:67:59:e2:ce
libphy: fec_enet_mii_bus: probed
fec 20b4000.ethernet eth1: registered PHC device 0
2188000.ethernet supply phy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pps pps1: new PPS source ptp1
fec 2188000.ethernet eth0: registered PHC device 1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asix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ax88179_178a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ether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net108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subset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zauru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ncm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ehci-mxc: Freescale On-Chip EHCI Host driver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erial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erial_generic
usbserial: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generic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option
usbserial: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GSM modem (1-port)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_ehset_test
2184800.usbmisc supply vbus-wakeup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2184000.usb supply vbus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2184200.usb supply vbus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ci_hdrc ci_hdrc.1: EHCI Host Controller
ci_hdrc ci_hdrc.1: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ci_hdrc ci_hdrc.1: USB 2.0 started, EHCI 1.00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mousedev: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input: 20cc000.snvs:snvs-powerkey as /devices/platform/soc/2000000.aips-bus/20cc000.snvs/20cc000.snvs:snvs-powerkey/input/input0
myts_ft5x0x 0-0038: touchscreen probe failed
myts_ft5x0x: probe of 0-0038 failed with error -5
read sensor who am i (0xfffffffb)error !
fxls8471: probe of 0-001e failed with error -22
rtc-isl1208 0-006f: chip found, driver version 0.3
rtc-isl1208 0-006f: rtc core: registered rtc-isl1208 as rtc0
rtc-isl1208 0-006f: rtc power failure detected, please set clock.
i2c /dev entries driver
IR NEC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IR RC5(x/sz)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IR RC6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IR JVC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IR Sony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IR SANYO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IR Sharp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IR MCE Keyboard/mouse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IR XMP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pxp-v4l2 pxp_v4l2: initialized
0-000e supply vdd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0-000e supply vddio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mag3110 0-000e: check mag3110 chip ID
mag3110 0-000e: read chip ID 0xfffffffb is not equal to 0xc4!
mag3110: probe of 0-000e failed with error -22
imx2-wdt 20bc000.wdog: use WDOG_B to reboot.
imx2-wdt 20bc000.wdog: timeout 60 sec (nowayout=0)
Bluetooth: HCI UART driver ver 2.3
Bluetooth: HCI UART protocol H4 registered
Bluetooth: HCI UART protocol BCSP registered
Bluetooth: HCI UART protocol ATH3K register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bcm203x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btus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ath3k
sdhci: 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sdhci: Copyright(c) Pierre Ossman
sdhci-pltfm: SDHCI platform and OF driver helper
/soc/aips-bus@02100000/usdhc@02190000: voltage-ranges unspecified
sdhci-esdhc-imx 2190000.usdhc: could not get ultra high speed state, work on normal mode
sdhci-esdhc-imx 2190000.usdhc: No vmmc regulator found
sdhci-esdhc-imx 2190000.usdhc: No vqmmc regulator found
mmc0: SDHCI controller on 2190000.usdhc [2190000.usdhc] using ADMA
/soc/aips-bus@02100000/usdhc@02194000: voltage-ranges unspecified
sdhci-esdhc-imx 2194000.usdhc: No vmmc regulator found
sdhci-esdhc-imx 2194000.usdhc: No vqmmc regulator found
usb 1-1: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2 using ci_hdrc
mmc1: SDHCI controller on 2194000.usdhc [2194000.usdhc] using ADMA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2198000.adc supply vref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fsl-asrc 2034000.asrc: driver registered
imx-wm8960 sound: wm8960-hifi <-> 202c000.sai mapping ok
imx-wm8960 sound: snd-soc-dummy-dai <-> 2034000.asrc mapping ok
imx-wm8960 sound: wm8960-hifi <-> 202c000.sai mapping ok
hub 1-1:1.0: USB hub found
hub 1-1:1.0: 4 ports detect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6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sit: IPv6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can: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ore (rev 20120528 abi 9)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9
can: raw protocol (rev 20120528)
can: broadcast manager protocol (rev 20120528 t)
can: netlink gateway (rev 20130117) max_hops=1
Bluetooth: RFCOMM TTY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RFCOMM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RFCOMM ver 1.11
Bluetooth: BNEP (Ethernet Emulation) ver 1.3
Bluetooth: BNEP filters: protocol multicast
Bluetooth: BNEP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HIDP (Human Interface Emulation) ver 1.2
Bluetooth: HIDP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8021q: 802.1Q VLAN Support v1.8
Key type dns_resolver registered
mmc1: MAN_BKOPS_EN bit is not set
mmc1: new DDR MMC card at address 0001
mmcblk1: mmc1:0001 Q2J54A 3.58 GiB
usb 1-1.1: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3 using ci_hdrc
dhd_module_init in
mmcblk1boot0: mmc1:0001 Q2J54A partition 1 16.0 MiB
mmcblk1boot1: mmc1:0001 Q2J54A partition 2 16.0 MiB
mmcblk1rpmb: mmc1:0001 Q2J54A partition 3 512 KiB
rtc-isl1208 0-006f: hctosys: unable to read the hardware clock
mmcblk1: p1 p2
ALSA device list:
  #0: wm8960-audio
EXT3-fs (mmcblk1p2): error: couldn't mount because of unsupported optional features (240)
EXT2-fs (mmcblk1p2): error: couldn't mount because of unsupported optional features (244)
EXT4-fs (mmcblk1p2): recovery complete
EXT4-fs (mmcblk1p2):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VFS: Mounted root (ext4 filesystem) on device 179:2.
devtmpfs: mounted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436K (80b2f000 - 80b9c000)
init: Console is alive
init: - watchdog -
kmodloader: loading kernel modules from /etc/modules-boot.d/*
kmodloader: done loading kernel modules from /etc/modules-boot.d/*
init: - preinit -
random: jshn urandom read with 15 bits of entropy available
fec 2188000.ethernet eth0: Freescale FEC PHY driver [Generic PHY] (mii_bus:phy_addr=20b4000.ethernet:00, irq=-1)
IPv6: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Press the [f] key and hit [enter] to enter failsafe mode
Press the [1], [2], [3] or [4] key and hit [enter] to select the debug level

mount_root: mounting /dev/root
EXT4-fs (mmcblk1p2): re-mounted. Opts: (null)
urandom-seed: Seeding with /etc/urandom.seed
procd: - early -
procd: - watchdog -
procd: - watchdog -
procd: - ubus -
procd: - init -
Please press Enter to activate this console.
kmodloader: loading kernel modules from /etc/modules.d/*
urngd: v1.0.0 started.
crc_ccitt: no symbol version for module_layout
kmodloader: 1 module could not be probed
kmodloader: - crc-ccitt - 0

BusyBox v1.31.0 () built-in shell (ash)

  _______                     ________        __
|       |.-----.-----.-----.|  |  |  |.----.|  |_
|   -   ||  _  |  -__|     ||  |  |  ||   _||   _|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__| W I R E L E S S   F R E E D O M
-----------------------------------------------------
OpenWrt SNAPSHOT, r10358-ef5b7aa
-----------------------------------------------------
=== WARNING! =====================================
There is no root password defined on this device!
Use the "passwd" command to set up a new password
in order to prevent unauthorized SSH logins.
--------------------------------------------------
root@OpenWrt:/#

步骤四:
测试:安装python
1.自动获取IP(插上能上网的网线,自己修改一下/etc/resolv.conf 文件)
$ udhcpc -i eth0
打印输出如下:
root@OpenWrt:/# udhcpc -i eth0
udhcpc: started, v1.31.0
fec 2188000.ethernet eth0: Freescale FEC PHY driver [Generic PHY] (mii_bus:phy_addr=20b4000.ethernet:00, irq=-1)
IPv6: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udhcpc: sending discover
udhcpc: sending discover
fec 2188000.ethernet eth0: Link is Up - 100Mbps/Full - flow control off
IPv6: ADDRCONF(NETDEV_CHANGE): eth0: link becomes ready
udhcpc: sending discover
udhcpc: sending select for 192.168.137.155
udhcpc: lease of 192.168.137.155 obtained, lease time 604800
udhcpc: ifconfig eth0 192.168.137.155 netmask 255.255.255.0 broadcast +
udhcpc: setting default routers: 192.168.137.1

2.更新配置
$ opkg update
打印信息如下: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ackages/Packages.gz
Updated list of available packages in /var/opkg-lists/openwrt_core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ckages/Packages.sig
Signature check passed.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v4/base/Packages.gz
Updated list of available packages in /var/opkg-lists/openwrt_base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4/base/Packages.sig
Signature check passed.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v4/luci/Packages.gz
Updated list of available packages in /var/opkg-lists/openwrt_luci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4/luci/Packages.sig
Signature check passed.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ackages/Packages.gz
Updated list of available packages in /var/opkg-lists/openwrt_packages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ckages/Packages.sig
Signature check passed.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routing/Packages.gz
Updated list of available packages in /var/opkg-lists/openwrt_routing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outing/Packages.sig
Signature check passed.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lephony/Packages.gz
Updated list of available packages in /var/opkg-lists/openwrt_telephony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ephony/Packages.sig
Signature check passed.

3.安装python
$ opkg install python
打印信息如下:
Package kmod-ath version 4.19.62+5.2-rc7-1-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hwmon-core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mac80211 version 4.19.62+5.2-rc7-1-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usb-core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libgcc1 version 7.4.0-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libxtables12 version 1.8.3-2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iptables-mod-conntrack-extra version 1.8.3-2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iptables-mod-ipsec version 1.8.3-2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ath10k-ct version 4.19.62+2019-06-13-f0aa8130-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ath version 4.19.62+5.2-rc7-1-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cfg80211 version 4.19.62+5.2-rc7-1-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crypto-aead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crypto-authenc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crypto-gcm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crypto-hash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crypto-rng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fuse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gre6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gre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hwmon-core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ip-vti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ip6-tunnel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ip6-vti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ipsec4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ipsec6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ipsec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ipt-ipsec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ipt-ipset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mac80211 version 4.19.62+5.2-rc7-1-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nat46 version 4.19.62+2017-05-12-683fbd2b-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nf-conntrack-netlink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nfnetlink-log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tun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usb-core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libgcc1 version 7.4.0-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libip4tc2 version 1.8.3-2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libip6tc2 version 1.8.3-2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libpthread version 1.1.23-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librt version 1.1.23-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libstdcpp6 version 7.4.0-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libxtables12 version 1.8.3-2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iptables-mod-conntrack-extra version 1.8.3-2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iptables-mod-ipsec version 1.8.3-2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ath10k-ct version 4.19.62+2019-06-13-f0aa8130-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ath version 4.19.62+5.2-rc7-1-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cfg80211 version 4.19.62+5.2-rc7-1-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crypto-aead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crypto-authenc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crypto-gcm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crypto-hash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crypto-rng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fuse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gre6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gre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hwmon-core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ip-vti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ip6-tunnel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ip6-vti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ipsec4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ipsec6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ipsec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ipt-ipsec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ipt-ipset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mac80211 version 4.19.62+5.2-rc7-1-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nat46 version 4.19.62+2017-05-12-683fbd2b-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nf-conntrack-netlink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nfnetlink-log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sound-core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tun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kmod-usb-core version 4.19.62-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libatomic1 version 7.4.0-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libgcc1 version 7.4.0-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libip4tc2 version 1.8.3-2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libip6tc2 version 1.8.3-2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libpthread version 1.1.23-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librt version 1.1.23-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libstdcpp6 version 7.4.0-1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Package libxtables12 version 1.8.3-2 has no valid architecture, ignoring.
Installing python (2.7.16-9) to root...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x-a7_neon-vfpv4.ipk
Installing zlib (1.2.11-3) to root...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x-a7_neon-vfpv4.ipk
Installing python-base (2.7.16-9) to root...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x-a7_neon-vfpv4.ipk
Installing libffi (3.2.1-3) to root...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x-a7_neon-vfpv4.ipk
Installing libbz2-1.0 (1.0.6-5) to root...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x-a7_neon-vfpv4.ipk
Installing python-light (2.7.16-9) to root...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x-a7_neon-vfpv4.ipk
Installing python-ctypes (2.7.16-9) to root...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x-a7_neon-vfpv4.ipk
Installing python-pydoc (2.7.16-9) to root...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x-a7_neon-vfpv4.ipk
Installing python-multiprocessing (2.7.16-9) to root...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x-a7_neon-vfpv4.ipk
Installing python-codecs (2.7.16-9) to root...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x-a7_neon-vfpv4.ipk
Installing libsqlite3 (3290000-1) to root...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x-a7_neon-vfpv4.ipk
Installing python-sqlite3 (2.7.16-9) to root...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x-a7_neon-vfpv4.ipk
Installing python-logging (2.7.16-9) to root...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x-a7_neon-vfpv4.ipk
Installing libgdbm (1.18.1-1) to root...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x-a7_neon-vfpv4.ipk
Installing python-gdbm (2.7.16-9) to root...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x-a7_neon-vfpv4.ipk
Installing python-email (2.7.16-9) to root...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x-a7_neon-vfpv4.ipk
Installing python-distutils (2.7.16-9) to root...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x-a7_neon-vfpv4.ipk
Installing libopenssl1.1 (1.1.1c-1) to root...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x-a7_neon-vfpv4.ipk
Installing python-openssl (2.7.16-9) to root...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x-a7_neon-vfpv4.ipk
Installing libexpat (2.2.7-1) to root...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x-a7_neon-vfpv4.ipk
Installing python-xml (2.7.16-9) to root...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x-a7_neon-vfpv4.ipk
Installing python-compiler (2.7.16-9) to root...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x-a7_neon-vfpv4.ipk
Installing libxml2 (2.9.9-2) to root...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x-a7_neon-vfpv4.ipk
Installing libdb47 (4.7.25.4.NC-5) to root...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x-a7_neon-vfpv4.ipk
Installing python-db (2.7.16-9) to root...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x-a7_neon-vfpv4.ipk
Installing python-decimal (2.7.16-9) to root...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x-a7_neon-vfpv4.ipk
Installing python-unittest (2.7.16-9) to root...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x-a7_neon-vfpv4.ipk
Installing terminfo (6.1-4) to root...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x-a7_neon-vfpv4.ipk
Installing libncurses6 (6.1-4) to root...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x-a7_neon-vfpv4.ipk
Installing python-ncurses (2.7.16-9) to root...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x-a7_neon-vfpv4.ipk
Configuring terminfo.
Configuring libbz2-1.0.
Configuring zlib.
Configuring python-base.
Configuring libffi.
Configuring python-light.
Configuring python-codecs.
Configuring libxml2.
Configuring libdb47.
Configuring python-db.
Configuring python-decimal.
Configuring python-distutils.
Configuring python-pydoc.
Configuring python-ctypes.
Configuring python-multiprocessing.
Configuring libsqlite3.
Configuring python-sqlite3.
Configuring python-logging.
Configuring libgdbm.
Configuring python-gdbm.
Configuring python-email.
Configuring libopenssl1.1.
Configuring python-openssl.
Configuring libexpat.
Configuring python-xml.
Configuring python-compiler.
Configuring python-unittest.
Configuring libncurses6.
Configuring python-ncurses.
Configuring python.

4.测试
root@OpenWrt:/# python
Python 2.7.16 (default, Jul 31 2019, 14:53:41)
[GCC 7.4.0] on linux2
Type "help",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