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用拨码开关做地址设定

楼主:
pc与单片机串口通信,pc发送给单片机带有地址码的数据,单片机判断是否是发送给它的,如果是则转发数据;不是,则不转发。这个判断的操作思路是什么?怎么通过通过拨码开关来实现呢?

网友A:
既然有拨码开关,就读取拨码开关数据作为地址,和收到的数据进行比较就可以了。

网友B:
拨码开关的位置组合对应着一个数,读取通迅帧中的地址信息与拨码开关对应的数值是否相同即可判断。

网友C:
IO口的高低电平来作为地址,上电,初始化完成后读取状态。记录此时的状态,作为模块的地址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拨码开关,就读取拨码开关数据作为地址,和收到的数据进行比较就可以了。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拨码开关的位置组合对应着一个数,读取通迅帧中的地址信息与拨码开关对应的数值是否相同即可判断。

嗯嗯呢 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口的高低电平来作为地址,上电,初始化完成后读取状态。记录此时的状态,作为模块的地址即可。

get 马上试一下!谢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拨码开关,就读取拨码开关数据作为地址,和收到的数据进行比较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问题,读取的拨码开关(8位)状态怎么和收到的16进制数据进行比较?要把拨码开关状态转化为16进制地址吗?怎么转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读取的拨码开关(8位)状态怎么和收到的16进制数据进行比较?要把拨码开关状态转化为16进 ...

读取拨码开关的状态,可以保存到变量,然后和缓冲区的数据进行比较就可以。

16进制和10进制,只是表述上不同,对于芯片都是一样的,看作数据就行。如果设备少,用一个字节表示地址,如果设备多,可能需要2-4字节。对应C语言的不同整数类型。

网友:
拨码开关每个I/O口的状态是0或者1,但是这个数据是bit型,不能通过IO1*2^0+IO2*2^1+……+IO8*2^7转化为10进制的数据,无法与收到的unsigned char数据进行比较。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