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DO稳压芯片问题

楼主:
希望有经验的老师给我指导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一款3.3V稳压芯片,输入最大可达18V,负载可达300mA。在批量的产品里,有些产品坏了,发现都是电压稳压芯片烧了。产品中的系统负载最大也就100mA,自己在实验测试过程中,输入不同的电压,长时间测试,芯片会发热,但是都没有坏。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请有经验的大神分享一下

网友A:
输出电压是3.3V,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如果是18V,那么芯片压降14.7V,芯片功率耗散1.47W,这是比较大的功率耗散,散热情况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是3.3V,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如果是18V,那么芯片压降14.7V,芯片功率耗散1.47W,这是比较大的功 ...

输入是6V,开始以为是过压导致芯片坏的,然后就通过测试10 12 18V输入,也没有坏。芯片底部接了金属散热,实际测试的时候,摸着芯片还是挺热的

网友B:
3.3V稳压芯片,输入最大可达18V

输入电压可不能就最大电压

网友C:
这样大的压差,建议用dc-dc,不但效率高,也不发热。

网友D:
LDO芯片损坏一般就两个原因,一是热过载,输入输出压差较大、电流较大时务必注意散热,短时过热未必会造成问题,要模拟极端情况测温升。二是输入电源过压或反接,过压包括瞬态过压情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3.3V稳压芯片,输入最大可达18V 输入电压可不能就最大电压

是的,我实际输入就6V,用18V只是测试一下过压会不会导致芯片坏掉,但是没有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LDO芯片损坏一般就两个原因,一是热过载,输入输出压差较大、电流较大时务必注意散热,短时过热未必会造成 ...

是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数据手册给的输入和输出是1U电容,实际应用的时候为了噪声更小一些,用的10U电解电容和0.1U陶瓷电容,不知道电容这一块有没有影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样大的压差,建议用dc-dc,不但效率高,也不发热。

没有用这么大,设计的就是6V输入,用18V是测试一下过压是不是会坏,发现没有,只是芯片较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我实际输入就6V,用18V只是测试一下过压会不会导致芯片坏掉,但是没有坏呢

芯片会发热,但是都没有坏,

在批量的产品里,有些产品坏了,发现都是电压稳压芯片烧了。

怀疑是负载的原因,分析一下负载上电的各种情况,会不会带来瞬间高压或高电流

网友:
把你的芯片型号和外围电路贴一下咯,最好也有layout图,还有负载类型,省得大家没有方向各种猜。。。。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没有用这么大,设计的就是6V输入,用18V是测试一下过压是不是会坏,发现没有,只是芯片较热

如果输入6V,压差2.7V,LDO上功耗有2.7*0.1=0.27W,发热也是正常的。最大可能还是芯片质量问题,现在假货比较多,换一个型号或者供应商试试。

网友:
好的 ,一个是参考设计,一个是实际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输入6V,压差2.7V,LDO上功耗有2.7*0.1=0.27W,发热也是正常的。最大可能还是芯片质量问题,现在假货 ...

好的,谢谢,或许真的是供应商芯片质量问题,测试过很多芯片给的参数问题,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部分芯片坏掉,部分拿回来看甚至芯片炸裂了

网友F:
这个图和电路没问题~但是 完全没必要加那个1N5819啊,如果你确定电流不超过100ma,应该不会出现问题,这个现象感觉就是电流过大,或者就是片子质量问题,LDO那么多为啥不买点靠谱的大厂的,很多芯片也未必能像指标书上的那样的指标。

网友B:
IC炸裂的话,一般大电流高电压冲击会这样

ce6301A国产芯片,查官网手册说的不详细

建议和和厂家技术沟通一下

找出部分芯片炸裂的原因,对他们也是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图和电路没问题~但是 完全没必要加那个1N5819啊,如果你确定电流不超过100ma,应该不会出现问题,这个 ...

是的,换一家供应商问题,我也一直建议为什么不换,我师傅说成本问题,关键是用了很多年,一直有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我是刚毕业,来了接这个任务,让我查出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IC炸裂的话,一般大电流高电压冲击会这样 ce6301A国产芯片,查官网手册说的不详细 建议和和厂家技术 ...

嗯,其实好一点的也就贵一俩毛钱,但是就是不换,给我说的是不能保证换了就不出现这个问题。我很懵,一直用这个片子,而且一直有这个问题,还要深入找这个片子的原因。我想不明白,刚来公司,给我的任务是找出片子坏的原因

网友G:
C20为啥要用这么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C20为啥要用这么大呀?

你好,请问输出电容大会有什么影响呢。因为这个不是我设计的,我刚来 发现每套不同的系统,电源设计都是这样一个招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