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位移传感器 选型

楼主:
1. 应用场景:
用于测量 签字笔 笔尖的位移 ;

位移传感器 安装于笔管内部。

2. 参数要求:
通用型的就行,没有特别的要求 。

3. 封装要求:
不大于10 * 10mm(越小越好)。

请 推荐 传感器厂家,最好有型号!

非常谢谢!

网友A:
笔是普通的笔吗

网友:
是的!

位移传感器 安装于笔管内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笔是普通的笔吗

是的!

位移传感器 安装于笔管内 ...

那就是特殊定制的笔,如果只使用笔内的传感器不定制书写板很难实现笔位置的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笔是普通的笔吗

是的!

位移传感器 安装于笔管内 ...

光有传感器不行 还要配合外部电路,可以使用超低噪声的加速度和陀螺仪配合算法做位移检测,难度应该相当大,adi的adxl354/adxl355传感器里比较厉害的你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特殊定制的笔,如果只使用笔内的传感器不定制书写板很难实现笔位置的测量

谢谢版主!

明白了:

位移传感器 要感知到 笔尖的 位移,就必须 感知 笔尖的 运动信号。而这个信号 普通笔是没有的,必须用 特殊定制的笔,或书写板。